共享一个PIC串口RS232移植FREEMODBUS/RTU通信的范例

楼主(2014-11-04):
最近由于工作需要,提前研究了下freemodbus;经过几天的研究折腾,终于可以通过RS232方式实现freemodbus/RTU通信,后续工作中会移植到RS485中去。
先简单介绍一下:
平台和工具:PIC16F1829/MPALB_IDE+picc9.80+ICD3
PROTEUS仿真和硬件实现均验证通过;
总结:
1、感觉PIC/PICC移植freemodbus还是有点麻烦的,对源代码进行了一些修改;
2、自己重新编写portserial.c和porttimer.c文件的内容;
3、测试只进行了38400/N/8/1的通信情况,MODBUS POLL显示没有异常(无错误与丢包现象);
4、发现PICC9.80编译器(16系列)下定义全局数组大小不能大于256,否则会出现问题;但是18系列却没有这个问题,估计跟芯片还是有点关系的;
最后,上工程问题,包括源代码。

网友A:
貌似18系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需要修改link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18系列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需要修改link文件。

PICC18-9.80版本下,开辟ushort buff[130]的数组,显然大小超过256Byte,但是通信接收数据正常,自然发送也正常;
但是PICC-9.80版本下,同样开辟ushort Buff[130]的数组,通信接收超过4个Byte就会出问题(具体现象为第五个以后的数据没法存储),导致通信没法工作;
其它没有深入研究

编辑原因:修改错别字

网友(2015-01-09):
在stm32上实现了freemodbus,看看如何在pic上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ICC18-9.80版本下,开辟ushort buff[130]的数组,显然大小超过256Byte,但是通信接收数据正常,自然发送 ...

之前用过
是要改.LKR文件

定义大数组
#pragma udata buffer_scn
uint8 Write_Buffer[1024];
uint8 Read_Buffer[1024];
#pragma udata

.LKR文件  改成一个块
DATABANK   NAME=big       START=0x200             END=0x9FF        PROTECTED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DATABANK   NAME=gpr4       START=0x400             END=0x4FF
//DATABANK   NAME=gpr5       START=0x500             END=0x5FF
//DATABANK   NAME=gpr6       START=0x600             END=0x6FF
//DATABANK   NAME=gpr7       START=0x700             END=0x7FF
//DATABANK   NAME=gpr8       START=0x800             END=0x8FF
//DATABANK   NAME=gpr9       START=0x900             END=0x9FF

SECTION NAME=buffer_scn RAM=big

网友:
使用新的编译器就不用手工管理内存分配了

网友(2015-03-25):
楼主可以共享protue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