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nrf51822模块无线信号不稳定?

楼主(2014-11-04):
网站好也看到挺多在做这款芯片的,我自己试着画了一块板子,参考的官方的原理图,使用内部LDO稳压器,板子出来之后下载官方的测试程序,手机下载lightblue。与模块连接时发现能搜索到信号,信号强度最多可达到-31,但是一会又搜索不到了,过一会又能搜索到,如此反复,不知是什么原因?是我天线部分有问题还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及天线PCB,请有经验者指教。(第一次发帖,有错误处请见谅)

楼主:
先自顶一下

楼主:
我发现买的电感电容精度没有官方要求的高,这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一般不会,你看看是不是有干扰,调频试试。  你的电源文波有多大,会不会在发送是电源背拉低

网友:
换个环境试试,天线参数知道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你看看是不是有干扰,调频试试。  你的电源文波有多大,会不会在发送是电源背拉低 ...

我的电源用的是实验室的那种可调的直流电源直接输出3.3V供给芯片的。这种应该不会被拉底吧。

网友:
顶一下,我的模块还没开始调,估计问题也不少

网友B:
还是陶瓷天线比较省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陶瓷天线比较省心啊

是啊  那个贵哦

网友:
也不会太贵的,大量估计一元内吧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坑爹啊,原来是芯片背面的那块地没有焊到地上,(因为是自己手工焊的焊不到),就焊了引脚,于是就接触不良了,刚刚突然想到把板子后面挖了个洞,用线穿过孔焊到芯片背面,结果居然就OK啦!

网友C:
你好,问下,你后来这个就是因为背部地没有焊接好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5350的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下,你后来这个就是因为背部地没有焊接好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我是5350的芯片的。 ...

是的,我没有用过5350的芯片,好像是wifi的

网友D:
原来是这个原因,用热风枪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个原因,用热风枪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是的,但是焊的时候没想到。。。。。以为压着也能接触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焊的时候没想到。。。。。以为压着也能接触到

兄弟 画PCB天线有啥需要注意的么?

楼主:
这个嘛。我也是网上查的,天线周围不要附地,反面也是,在那些电容电感边上打一些过孔。天线的长度根据你的无线信号波长1/4来算,波长=波速/频率,我的是2.4G的,算出来波长是125mm。再加上铜丝的缩短系数一般取0.96,那么天线长度大概就是125*0.96*(1/4)=30mm。我只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嘛。我也是网上查的,天线周围不要附地,反面也是,在那些电容电感边上打一些过孔。天线的长度根据你的 ...

哥们  能否把你的这个PCB文件发给我参考参考呢?
593507013@qq.com

网友E(2014-12-10):
引用 楼主:
这个嘛。我也是网上查的,天线周围不要附地,反面也是,在那些电容电感边上打一些过孔。天线的长度根据你的 ...

我也打样了一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搜不到蓝牙信号?哥们,这个可能是啥问题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打样了一版,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搜不到蓝牙信号?哥们,这个可能是啥问题引起的? ...

不好意思啊,前几天都没上,刚出差回来,你是不是犯了和我一样的错误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了一天终于找到问题了!坑爹啊,原来是芯片背面的那块地没有焊到地上,(因为是自己手工焊的焊不到), ...

射频芯片的底部为减少阻抗,都得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