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的那个z-stack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子理解

楼主(2014-11-04):
我下来源码,然后编译成协调器或路由器终端,然后把那个固件写到cc2530,然后就行了?
如果我要把ZIGBEE的数据转发到485或串口上,正加上这些电路,然后源码上改动下就成了?

网友:
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A:
如果只是最基本的实验玩玩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想真正应用,还需要认真理解协议栈本身,和各个API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最基本的实验玩玩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想真正应用,还需要认真理解协议栈本身,和各个API函数 ...

那个c2530用什么东西可以烧录?
AVR的那个并口可以不?USBASP或STK300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c2530用什么东西可以烧录?
AVR的那个并口可以不?USBASP或STK300呢?

有专门的仿真器,你淘宝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但是你想要的功能还要靠你自己加进去

网友:
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还是要理解它是如何写的,不然怎么加你都不知道。  烧录器有专门的。另外协议栈还是要理解的,不然无从下手。  另外,Z-statck低层真的写的不错。分层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