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时钟显示屏

楼主(2014-11-04):
大家好,我之前在用单片机做个时钟。现在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显示方式的确定。我是希望显示屏的字体要大些,有背光(这样白天晚上都能清楚的看到),但是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太合适的。标准的1602显示屏字体太小了,大字符的1602屏,122mm*44mm的,屏大,字体不大。想改用数码管显示,但是觉得数码管不太美观。大伙儿有推荐的吗?

网友A:
led屏,要多大有多大

网友:
段式液晶

网友:
NOKIA5110,JLX12864
贴片LED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屏,要多大有多大

谢谢,我查了下,led屏貌似都挺大的。。。我做的是台式时钟,放在桌子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下,led屏貌似都挺大的。。。我做的是台式时钟,放在桌子上的。。 ...

用几个0.96的OLED 屏!

网友:
上段式液晶吧,定做一个60*40mm的也就800块钱。在淘宝找现成的,一个很便宜的。

网友:
LED点阵,找体积小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查了下,led屏貌似都挺大的。。。我做的是台式时钟,放在桌子上的。。 ...

桌面的啊,那肯定是定制的段码液晶, 还省电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几个0.96的OLED 屏!

谢谢,查了下oled的资料,二极管自行发光,无需背光,可视角度大,很多方面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我看貌似都是比较小的oled屏,有大一点的吗?另外,如果是小的oled屏,功耗大吗?我在设想用电池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查了下oled的资料,二极管自行发光,无需背光,可视角度大,很多方面符合我的要求。
但是我看貌似 ...

大点的贵,功耗比液晶,数码管小,1个0.96显示4位大概22mm*10mm大小,可以1个OLED显示1位!

网友C:
放在桌子上就用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桌子上就用这个吧

cool !!!!!!

楼主:
VPF晚上会不会太亮?

楼主:
亮点可以调节吗?

网友D:
数码管用用吧,加个光线检测,随环境变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亮点可以调节吗?

貌似是不可以调亮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码管用用吧,加个光线检测,随环境变光。

好主意! 谢谢。 VFD可能太亮了,尤其是在晚上

网友E:
我买了一个1.5寸LED屏,挺好的,7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1.5寸LED屏,挺好的,70块左右

哥们能给点介绍吗?

网友:
好点儿的数码管,比如绿色、蓝色的。

楼主:
字体小了点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哥们能给点介绍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1ndjrvb8dc#detail

我买的这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83.SIUBTP&id=37268354636&ns=1&abbucket=17&_u=51ndj ...

不好意思。。。。链接打不开。。。能发个图吗

网友:
我用的是64*16点阵的,595+138呵呵

网友F:
都是做时钟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8010921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047014043

1602也可以大显的

网友:
oled不错的选择,物美价廉

网友:
VFD 楼主淘一个这个屏 绝对美包包

网友:
我推荐楼主可以来看看这个 -> Nixie Clock Home  辉光管的时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都是做时钟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8010921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047 ...

你发的后一个连接里面的点阵钟很好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发的后一个连接里面的点阵钟很好啊~~~~~~~~~~~~~~~~~~~~

你不喜欢不等于全部人都不喜欢
从这附件下载量来看还是有人喜欢的

那怕你再不喜欢,反正还是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喜欢不等于全部人都不喜欢
从这附件下载量来看还是有人喜欢的

你看清楚了再回答好不????
我说的是很好
没说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