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不同系列操作EEPROM时的对比(是否关中断)

楼主(2014-11-04):
可能很多人没有对比过S103、S105、S207的Data区(EEPROM),它们之间除了有不同大小的EEPROM,操作也是不一样的,S103操作EEPROM时需要关闭中断,而S105和S107不需要,如图所示:

网友:
对比了英文版的datasheet,确实如此,为楼主的细心赞一个........

网友:
我记得是105带RWW,允许读程序时写EEPROM,所以写EEPROM时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而103不允许读程序时写EEPROM,故在写EEPROM时如果有中断进来会出问题。

网友:
补充一个,S003也需要关闭中断

网友:
mark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好细心的LZ,赞一个

网友:
这也被你发现了,厉害啊

网友(2017-07-06):
STM8不同系列操作EEPROM时的对比

网友(2019-07-26):
有RWW功能的器件:在IAP模式下,应用程序不停止运行,字节编程利用RWW功能进行操作。
无RWW功能的器件:当字节编程操作执行时,应用程序停止运行

没理解的是,无RWW,编程EEPROM时,应用程序都停止运行了,还需要关中断吗?
反而有RWW,应用程序不停止运行,才需要关中断吧

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网友:
学习了  我也是经常用 003 和105  也是迷迷糊糊 哈哈  没发现这个细节

网友A:
补充一点:
无RWW,编程EEPROM时,应用程序都停止运行了,是否也就不需要查询写操作完成了。

网友B(2019-10-19):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点:
无RWW,编程EEPROM时,应用程序都停止运行了,是否也就不需要查询写操作完成了。 ...

您的疑问有结论了吗?
最近用stm8s003时也遇到些疑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的疑问有结论了吗?
最近用stm8s003时也遇到些疑惑。

我用的stm8 没有RWW功能,按照我的理解,操作EEPROM时应用程序停止运行
我目前测试操作EEPROM时没有停中断,没有发生过操作EEPROM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stm8 没有RWW功能,按照我的理解,操作EEPROM时应用程序停止运行
我目前测试操作EEPROM时没有停中 ...

同意你的观点。
在st官网上查找到一些资料,确实是这么说的。
我之前003遇到有些数据保存到eeprom出错,后来查找原因,确认不是eeprom和中断的问题,是其它原因。003写eeprom不用关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