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pc1788 IAP升级,固化的函数地址会改变

楼主(2014-11-04):
小弟用LPC1788的iap网络升级程序,碰到如下问题:
1、在0x1FFF1FF1地址上应该是iap升级入口地址        #define IAP_LOCATION 0x1FFF1FF1;
2、但是用jlink调试时,第一次调试时在0x1FFF1FF1地址上如下图:
在按"Reset"复位后,在同样的0x1FFF1FF1地址上如图二:
3、结果是第一次时,执行到入口函数时,就会出现硬件错误;第二次则操作正确。百思不得其解,我认为iap函数的入口地址应该固化在0x1FFF1FF1上的,不该出现这样的不同,请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发上来看看?

我进一步调试发现,是在system_lpc177x_8x.c中低454行          LPC_SC->CCLKSEL   = CCLKSEL_Val;      /* Setup Clock Divider                */
执行后,iap入口地址的数据右移四字节并多了0x00 0x1a 0xbb 0xff四字节数据。

网友A:
看到Mem的内容怎么统一偏移了4个字节了?这个是为什么啊?奇怪。。。。

网友B:
其实入口地址是0x1FFF1FF0,之所以要将bit0置1,是因为thumb2代码强制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入口地址是0x1FFF1FF0,之所以要将bit0置1,是因为thumb2代码强制如此。

这个强制和我这个关系不大吧?现在发现应该是频率选择时频率太高,现在是120m主频,改为96m就没这个问题了! 这和主频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Mem的内容怎么统一偏移了4个字节了?这个是为什么啊?奇怪。。。。

是jlink仿真的关系,我拔掉jlink直接运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但这和仿真有什么关系呢?请教!

网友:
这个就不太明白了!
最近正在饱受系统运行不稳定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