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低功耗单片机

楼主(2014-11-04):
大家有用飞思卡尔KL05低功耗单片机的吗,
最近在调两种低功耗的切换,一直没搞定,不知道坛友有调过这个吗?
请指点一下哈。

网友:
楼主你好,你用什么功耗切换有问题?

网友A:
首先和你说声,如果是使用官方例程,例程有bug,你直接切换是有问题。
需要在main开头加上:
          SMC_PMPROT =  SMC_PMPROT_AVLLS_MASK |
                      SMC_PMPROT_ALLS_MASK  |
                      SMC_PMPROT_AVLP_MASK;

网友A:
还有例程,请使用IAR工程,MDK工程模式切换是有问题,我还在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例程,请使用IAR工程,MDK工程模式切换是有问题,我还在查找。

那个补丁我加了,我用的Kiel,
IAR的官方例程可以吗?我没有接外部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例程,请使用IAR工程,MDK工程模式切换是有问题,我还在查找。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板子没有接外部晶振,
我先进入VLPS模式,100uA正确,在切换到VLLS0模式,0.1uA,正常。
但是在从VLLS0模式唤醒后,再进入VLPS模式就不对了,成3mA了。
按下复位键就正常了,非常奇怪

网友B:
在从VLLS0模式唤醒后,再进入VLPS模式就不对了,成3mA了

网友B:
总不能老按复位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不能老按复位键吧!

也就是说程序只能跑一次,进入深度睡眠后再唤醒就不行了。
不知道您以前碰到过没,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补丁我加了,我用的Kiel,
IAR的官方例程可以吗?我没有接外部晶振。 ...

你先用IAR工程吧,keil工程那个补丁也不管用,我还在找问题。
IAR我测试,换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要用内部时钟,需要自己修改下代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程序只能跑一次,进入深度睡眠后再唤醒就不行了。
不知道您以前碰到过没,是怎么解决的 ...

换不醒是你唤醒配置有问题。
在LLWU中断中清除你的唤醒源标志,否则会唤不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从VLLS0模式唤醒后,再进入VLPS模式就不对了,成3mA了

你直接用官方IAR代码跑下试试,官方代码是可以的。
你的那个唤醒回来是3mA的代码应该是你程序哪里配置的问题,你好像是在二姨家问问题的那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我的板子没有接外部晶振,
我先进入VLPS模式,100uA正确,在切换到VLLS0模式 ...

用IAR工程配置下内部时钟试试,MDK工程的确是有问题,用KL25的补丁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不醒是你唤醒配置有问题。
在LLWU中断中清除你的唤醒源标志,否则会唤不醒。 ...

我的是唤醒了,但是唤醒之后进入VLPS功耗就不对了,
还是可以进入VLLS0模式,再唤醒之后又不对了

网友C:
目前有个项目用的KL16,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有个项目用的KL16,挺好的

我用的kl05郁闷啊
你有功耗切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有个项目用的KL16,挺好的

对了,你是用kiel还是IAR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你是用kiel还是IAR啊

我用的IAR   没那么多模式切换  就是正常工作然后到LL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IAR   没那么多模式切换  就是正常工作然后到LLS模式

嗯嗯,你能给我传个IAR吗,我用我的IAR下载不了程序
我用的是Jlink,但是我用kiel可以下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能给我传个IAR吗,我用我的IAR下载不了程序
我用的是Jlink,但是我用kiel可以下载 ...

太大了  传不了,我的好像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给我的,你找他们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大了  传不了,我的好像是飞思卡尔的技术支持给我的,你找他们问问

哦  谢谢啦。他们的技术支持怎么联系呀

网友:
你的芯片是怎么来的,自己申请的还是采购买的,通过芯片来的渠道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IAR工程配置下内部时钟试试,MDK工程的确是有问题,用KL25的补丁不行。

iar没问题,keil有问题,是不是可以推出keil编译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啦。他们的技术支持怎么联系呀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我们每天都有工程师在支持。

网友:
用STM32L0简单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论坛发帖,我们每天都有工程师在支持。

这也是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都能学习提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你能给我传个IAR吗,我用我的IAR下载不了程序
我用的是Jlink,但是我用kiel可以下载 ...

官网的代码你不能下载吗?
如果不能下载,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因为JLINK我们也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和你说声,如果是使用官方例程,例程有bug,你直接切换是有问题。
需要在main开头加上:
          SMC ...

请问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 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 没看明白

打补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的代码你不能下载吗?
如果不能下载,出现的是什么问题,可以贴出来,因为JLINK我们也试过,是可以的 ...

嗯,谢谢啦。可能是我的IAR没装好。
因为我用kiel连Jlink是可以下载的,但是换成IAR连Jlink就不行了。
官方例程我也改成内部晶振了,但是就是用IAR连JLink下载不了,很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 这段代码是什么意思  ? 没看明白

这个代码是一下子开启VLPS,VLLSX等低功耗模式。
因为这个寄存器是复位后一次操作,而代码没有上电全部开启,所以如果对一些功耗唤醒没有复位的话,然后再进入其他低功耗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啦。可能是我的IAR没装好。
因为我用kiel连Jlink是可以下载的,但是换成IAR连Jlink就不行了。
官 ...

那你直接生成hex文件,然后通过烧录器烧录试试呢。
KEIL的问题,我会抽空去找,到底是什么引起的。
找到原因后,会以经验分享形式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是一下子开启VLPS,VLLSX等低功耗模式。
因为这个寄存器是复位后一次操作,而代码没有上电全部开 ...

噢 , 明白啦  ,谢谢啦

网友E:
官方有例程的,自己看一下,只是你要了解,有几个是需要用RESET才能够唤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方有例程的,自己看一下,只是你要了解,有几个是需要用RESET才能够唤醒的! ...

用reset唤醒怎么开发产品呢
人家飞思卡尔是用LLWU模块可以唤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eset唤醒怎么开发产品呢
人家飞思卡尔是用LLWU模块可以唤醒的

我记得我跑过一个例程,是需要RESET才能唤醒!但具体用在哪块我也不清楚

网友:
看一下官方datasheet。我也要学习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官方有例程的,自己看一下,只是你要了解,有几个是需要用RESET才能够唤醒的! ...

估计你看的是FRDM的低功耗例程,那个代码要reset唤醒是因为板上没有按键,也可以用引脚直接唤醒的,自己接根线模拟按键就能用唤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看的是FRDM的低功耗例程,那个代码要reset唤醒是因为板上没有按键,也可以用引脚直接唤醒的,自己 ...

这样子啊,呵呵,我还真没细看,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