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新版本的rtt有哪些bug呢?

楼主(2014-11-04):
有没有研究过的高手?写程序的时候方便绕过这些bug。

网友:
rrt是啥玩意?

网友A:
可以看一下rtt的发布更新列表。稳定版一般没有大的bug,有已知问题的话肯定会改过来的。

楼主:
就是rt-thread

网友B:
有个新项目也想用RTT,硬件用103. 但不知道选用1.22版本还是2.0版本? 不知道2.0会不会需要更多的ROM和RA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新项目也想用RTT,硬件用103. 但不知道选用1.22版本还是2.0版本? 不知道2.0会不会需要更多的ROM和RAM ...

用1.2.3吧,这个应该是目前最稳定的版本,但是就是不知道还存在哪些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一下rtt的发布更新列表。稳定版一般没有大的bug,有已知问题的话肯定会改过来的。 ...

相信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不知道有些小问题会不会引起稳定性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