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 分析倍压电路

楼主(2014-11-04):
求大侠分析这个倍压电路,
该电路实现的功能是,通过手机的音频的右声道,发出波形,
通过该电路倍压,给单片机作为电源使用。
这个是咱论坛的一个大侠开源的资料,没有看懂,
请各位高手给分析分析原理。

我想借鉴一个这个电路,能给实现使用右声道的波形,产生一个跳沿,能够唤醒单片机就行。

楼主:
完整的电路图如下: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BAT721S的二极管,用PSBD161VA-20 这种二极管 可以吗?

网友:
不懂硬件的飘过

网友:
楼主的电路应该是耳机口取电电路,见附件,上面的一排电容是交流信号的耦合电容,下面的每组DC组成单相整流电路,然后叠加后组成倍压电路,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
个人觉得这里用BAT721S没有什么讲究,主要是用这种双二极管比较方面,应该可以用普通的4148之类的吧

网友:
音频信号可以理解为交变信号,不停的对电容充放电,由于充放电的回路,不一致,所有会在电容两端积累电荷从而抬高,所以实现倍压。

楼主:
试验了一下,这个电路,升压时间太长了,怎么修改能够既能够升压,又比较快速

网友A:
减小电容,但是电流会减小,负载多了就拖不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这个BAT721S的二极管,用PSBD161VA-20 这种二极管 可以吗?

我觉得效果应该会更好些,因为 PSBD161VA-20 的 vf 比 BAT721S 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小电容,但是电流会减小,负载多了就拖不起了。

我不要负载,我主要是想给单片机一个唤醒信号,高电平或者上跳沿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使用交变信号对电容进行充电,然后电容电压再进行叠加最终获得一个高压信号,上面电容的作用是起到隔离的作用,电压上升的速度就是对电容充电的速度,所以减小电容容量或者增大入口电流都可以实现快速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使用交变信号对电容进行充电,然后电容电压再进行叠加最终获得一个高压信号,上面电容的作用是起 ...

你好,减小电容的话,对最终的电压,应该没有影响吧

网友C:
这个电路原理和前两天坛里有人问的那个倍压电路相似,都是通过电容在负电压时时储能,然后正电压时放电。

网友:
回头仿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减小电容的话,对最终的电压,应该没有影响吧

按照你说的使用环境是没有影响的,最终的电压与放电电流有关,电流越大电压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原理和前两天坛里有人问的那个倍压电路相似,都是通过电容在负电压时时储能,然后正电压时放电。 ...

你的飞币升的这么快啊,前几天那个貌似,也是我,没办法,小白,只能多问

网友:
输出电压和电容大小有关系。记得模电教材上有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币升的这么快啊,前几天那个貌似,也是我,没办法,小白,只能多问 ...

我从五月份就开始攒飞币了,已经有三个坛友换过塔式了,那三个才是真正的快。

网友D:
只是唤醒?
右声道信号接到MOS管门极,MOS管D极接中断引脚。
MOS管可用AO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唤醒?
右声道信号接到MOS管门极,MOS管D极接中断引脚。
MOS管可用AO3400 ...

你好,这样对信号有啥要求,比如幅度,频率,
能帮忙画个图不,是用N的还是P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样对信号有啥要求,比如幅度,频率,
能帮忙画个图不,是用N的还是P的 ...

幅度大于它的阈值电压(0.7~1.4V)就行,频率没多大关系,N的P的都行。(用P的要交换VCC、GND)

如果电压不够,可以加偏置或放大:

网友:
第一个的右边充好电,加上R_CH给第二个左边充电,依次类推?

网友:
用肖特基比较好
常用的有BAT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幅度大于它的阈值电压(0.7~1.4V)就行,频率没多大关系,N的P的都行。(用P的要交换VCC、GND)

如果电 ...

感谢啊,请问下面的那两个图,至少电压幅度是多少,
这个MOS管,我手头只有PPMT20V3/SI2367DS-T1-GE3这种,

能给个对应能用的电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啊,请问下面的那两个图,至少电压幅度是多少,
这个MOS管,我手头只有PPMT20V3/SI2367DS-T1-GE3这种 ...

具体的电压幅度得做实验才知道,把上面电路中的NMOS换作PMOS,只需把VCC\GND交换即可,其它的可以不变.

网友:
看回复,收益很多

网友:
看回复,收益很多。

网友:
太高大上了,看不懂

网友:
要求右声道的信号要能够超过MOS的导通电压才有效。
如果不能超过,就需要添加一级放大。

网友E:
如果不想添加一级放大,可以将栅级预先设置一个偏压,但还没有到导通电压的值。
这样可以减少对右声道信号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想添加一级放大,可以将栅级预先设置一个偏压,但还没有到导通电压的值。
这样可以减少对右声道信号 ...

你好,能给一个参考电路不,或者指点搜索什么关键词,最好是比较省电的电路

网友:
仅仅是唤醒,不需要这么多级,有2到3级就够了,只要能产生高电平就OK了,电容也不用这么大,1uF估计就足够了。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哦 这个样子  学习了

网友:
完整的那个图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
用耳机声道倍压,这个想法不错.
级数多了,倍压的时间确实是个问题. 还要主要前级驱动能力

网友F:
请问楼主 完成一次倍压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这么多叠加在一起   会不会对响应速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 完成一次倍压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这么多叠加在一起   会不会对响应速度有影响 ...

你好,这个是我从别的电路,看到的,具体时间没有测量或者计算,对速度肯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我从别的电路,看到的,具体时间没有测量或者计算,对速度肯定有影响 ...

好的  谢谢 您这个事一个小信号放大之后让单片机关闭低功耗模式吗?请问实验成功了没?

网友G(2019-01-14):
引用 网友D:
幅度大于它的阈值电压(0.7~1.4V)就行,频率没多大关系,N的P的都行。(用P的要交换VCC、GND)

如果电 ...

这个电路中的倍压输出 应该如何计算? 当输入是1v输出14V 当输入是2V输出是31V多点,用仿真工具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中的倍压输出 应该如何计算? 当输入是1v输出14V 当输入是2V输出是31V多点,用仿真工具仿真的, ...

若不考虑二极管压降,它似乎是14倍压,
实际上输入信号较小时二极管上损失的电压就较大了,最好是做个实物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