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准备加装128G的SSD,还能继续使用Lenovo Recovery恢复系统吗?

楼主(2014-11-04):
准备给电脑升级一下,看中了浦科特的SSD,不知道还能继续使用Lenovo Recovery恢复系统么?
原装系统是WIN7 HOME版,还是自己装一个旗舰版,请有经验的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
Lenovo Recovery 这个太鸡肋了 。。

网友A:
话说今天刚收到M6S 昨天JD降价449 晚上回去安装测试。。

网友B:
我换的时候直接有软件整个c盘复制到ssd上,原来的机械盘c盘保留不动,要重装的时候直接再用软件整个拷贝一遍(三星840EVO)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今天刚收到M6S 昨天JD降价449 晚上回去安装测试。。

449?是64G的吧?

网友:
128G M6S 449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时候直接有软件整个c盘复制到ssd上,原来的机械盘c盘保留不动,要重装的时候直接再用软件整个拷贝一 ...

我也准备这样搞,但是那个200M的隐藏分区在原来的机械硬盘上,我想把机械硬盘拿掉,只用一个SSD,这样应该开不了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准备这样搞,但是那个200M的隐藏分区在原来的机械硬盘上,我想把机械硬盘拿掉,只用一个SSD,这样应 ...

为什么开不了?我现在就是ssd启动的,原来装在机械盘上的东西一个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开不了?我现在就是ssd启动的,原来装在机械盘上的东西一个不少

因为我的机械硬盘有个隐藏分区200M,据说是保存引导文件的,没怎么深入研究过,删了就开不了机,要重新引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换的时候直接有软件整个c盘复制到ssd上,原来的机械盘c盘保留不动,要重装的时候直接再用软件整个拷贝一 ...

兄弟 你复制C盘要不要半个小时?大概3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的机械硬盘有个隐藏分区200M,据说是保存引导文件的,没怎么深入研究过,删了就开不了机,要重新引 ...

那个隐藏的应该是恢复系统的时候才用得着,正常启动没关系,我用840evo自带的软件拷贝的c盘,一点问题没有,宏碁的4741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复制C盘要不要半个小时?大概30G。

具体时间不记得了用了好久了,我的ssd放在光驱位,机械盘还在原位,用easybcd重做了引导,现在开机可以选ssd启动还是机械盘启动,平常用ssd,机械盘就相当于备份,出问题了就用三星的软件重新copy一下,不过我的电脑买了几年系统从没出过问题,很稳定

网友C:
更换硬盘以后,包括新增主硬盘,,,,都设涉及重做系统。。。。。

联想的原版系统如果打算使用RECOERY软件有两种,,,一种,直接原厂光盘从头安装,该方法会完全格式化要安装系统的硬盘,还会产生一个备份分区,这样RECOVERY软件比较容易设置,
还有一种就是装好旗舰版等其他oem系统以后再安装RECOVEREY软件,这种需要进行复杂的设置,而且还不一定成功。。。。所以建议要么放弃旗舰版用原版,要么放弃RECOVERY。。。。:::

PS:家庭高级版可以升级到旗舰版,网上搜索对应的Key就行,但是升级以后就是盗版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朋友,我也是联想,我上SSD后,就去网上下了个WIN8装上了,没有用原来的了

原来的系统也没有光盘的

网友D:
浦科特的SSD 。。。。。。不咋地!换intel吧,省得坏

网友E:
T440P的路过。我也看中了浦科特的M6S,准备双十一入手。对于那些个什么系统恢复我从不感冒,现在PE装系统超简单的。另外我用的是win8.1,电话激活,虽没花一毛钱,但就是正版的

网友:
克隆无敌

网友:
整盘克隆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浦科特的SSD 。。。。。。不咋地!换intel吧,省得坏

INTEL貌似没有NGFF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T440P的路过。我也看中了浦科特的M6S,准备双十一入手。对于那些个什么系统恢复我从不感冒,现在PE装系统超 ...

M6S不是NGFF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硬盘以后,包括新增主硬盘,,,,都设涉及重做系统。。。。。

联想的原版系统如果打算使用RECOERY软 ...

多谢回复

网友:
自己的几台thibkpad都是u盘装系统,R&R直接就删了

网友F:
太巧了 我刚装了64G的浦科特SSD  不过没保留Lenovo Recovery恢复系统.联想的原装系统也带了其它东西,竟然有30G,自己装完系统和驱动也就20G出头.

网友:
不是的,M6G是NGFF的,但同容量的情况下,价格高出不少。还是用常规的2.5英寸的得了,把光驱卸了,反正现在光驱也没啥用

网友:
Lenovo Recovery没用过~~,ps我用T43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更换硬盘以后,包括新增主硬盘,,,,都设涉及重做系统。。。。。

联想的原版系统如果打算使用RECOERY软 ...

下个微软原版的WIN7 安装后再用工具激活 应该也就算是正版的了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巧了 我刚装了64G的浦科特SSD  不过没保留Lenovo Recovery恢复系统.联想的原装系统也带了其它东西,竟然有 ...

64G感觉稍小了点

网友:
好一点的牌子价格太高
先用着等降价 一次到位是没必要的
等降到白菜价时 估计你就直接换256G了
64G够用了 装完系统和几个大的开发软件  还能剩一半
其他资料杂物可以传统硬盘
而且好像SSD如果坏了 资料是很难找回的

网友G:
我的固态是自己做的,加载速度刚刚的。早换早解脱

楼主:
T440貌似没有光驱位,只能加NGFF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微软原版的WIN7 安装后再用工具激活 应该也就算是正版的了吧 ?

激活工具。。。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正版呢。。。只能算是伪激活或者oem激活,,,但是用着基本不会有啥问题。。。

网友:
感觉T系列的还是很贵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的固态是自己做的,加载速度刚刚的。早换早解脱

自己做的???自己DIY固态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自己做的???自己DIY固态硬盘?

上数码之家看看,大开眼界了

网友:
都可以恢复到移动硬盘的,只是现在买128g的SSD不合算,256g的价格都已经降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