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两轮小车只用6050的一个轴就行是不是?

楼主(2014-11-04):
打个比方,就只用算出来的pitch,把PID给定值为0,然后用PID算出电压控制信号,再根据这个U(t)来给电机输出PWM波控制电机调节方向。

小白,希望大神指点一下这样想对不!

网友:
要控制前后倾角度,还有左右转弯角度,要用到X,Y轴,我也是初学

网友A:
唉,卡机了,莫怪,发了这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卡机了,莫怪,发了这么多次

嘿嘿~没事!我现在就只想让他站着,那只是想知道他的倾角为什么还要算,不是能直接读出来!U(t)有什么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没事!我现在就只想让他站着,那只是想知道他的倾角为什么还要算,不是能直接读出来!U(t)有什么 ...

DMP模式就能直接把倾角读出来。。

网友(2014-12-17):
能我不能水一个。。萌萌答

网友:
我有同学之前做过两轮小车,只计算了前后倾角度而已,用PID控制PWM输出调节电机速度,把参数调好,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