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电路修改

楼主(2014-11-04):
如图是网上比较通用的超声波测距模块电路图,模电太差看不懂,求大神分析改进,需要改成输入是20KHz的声音信号,主要就是把这个信号放大,并且把其它频率的声音过滤掉。

网友A:
没做过。不过为什么要以这个电路改而不是参考音频相关电路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不过为什么要以这个电路改而不是参考音频相关电路设计呢?

主要是模电不行,想着和这个电路功能类似,而且手上有几个超声波模块,可以方便改参数调试,不用打板了。
当然如果可以设计一个也是感激不尽啊。

网友:
U3C用于带通滤波
R19\R15\C10为低通
C12\R14为高通
主要就是调整这些元件,具体值我也不会算,楼主可以仿真试试看.

网友:
我也在看这个电路,主要还是接收电路了,复习莫电中

网友B:
说说具体的应用,是用空气声,还是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具体的应用,是用空气声,还是水声?

是空气声

网友(2020-01-21):
首先R16和R11分压构成单电源运放的虚地,第一级和第三级为同样的反向输入放大器,第四级为滞回比较器,P6.1输入PWM信号控制比较电压,频率特性主要由第二级控制,R19、R15、C12、R14、C10和U3C构成二阶无限增益多路反馈(MFB)型带通滤波器,很容易查到相关设计说明

网友:
已经过去5年多了,

网友:
可以改二阶带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