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又烧了?!

楼主(2014-11-04):
       最近一直在捣鼓电源模块,在测试三极管稳压电路过程中,供电用的开关电源又烧了(已经第二次了,除了开关电源后续电路完好,无短路迹象)。。。
       开关电源后面直接加的经典的串联型稳压电路,稳压电路输出空载。利用示波器测量。 不知道是因为空载测量还是开关电源本身设计有问题?望大侠指点。

----------------------------------------------------------
应要求  上图~~

如图所示从左至右分别是 开关电源  EMI滤波器  三极管稳压电路  LDO稳压电路,此图中EMI滤波器 地线未连(之前实验地线对滤波影响时拍的)测量时 示波器探头连接各个板子的输出端口和地。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上图,我们才好帮你分析啊

网友B:
你第一次烧是什么情况的

网友:
无图不好解决

网友C: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流,短路保护,这么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楼主,上图,我们才好帮你分析啊

已上图,望大侠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一次烧是什么情况的

也是莫名其妙就烧了。。。后续电路都没有短路现象  都还能用

楼主:
已经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过流,短路保护,这么容易烧

不清楚  烧了 奇臭无比。。。

网友D:
开关电源和测试电路间接小黑子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清楚  烧了 奇臭无比。。。

问下楼主  emi是接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  emi是接在输出?

嗯  是直流的EMI  我问过可以这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关电源和测试电路间接小黑子的是什么东东?

那个是一开始无聊加的一个扼流圈 没用的 懒得拿下来了

网友:
久病成医!
只有出问题成长才快.
买的开关电源很难坏的,拆开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质量有问题,如果用5v12v 可以直接用电脑用的atx电源

网友:
觉得是不是质量有问题

网友:
你试了两个开关电源,都烧了?排除法,先不接板子,接个灯负载试试电源,然后再从后级查找

网友:
我的开关电源短路只会叫, 不会烧

网友:
买名牌的要好些

网友:
多路开关电源来的是不是啊,而且用的是非主要电压,就是稳压那个,用的是副的电压,副电压不能稳压,主电压要有足够大的负载才能提供足够的电流的。正常使用的开关电源很坚强的,不容易烧的。

网友:
还是用带保护的稳压电源好些,带设置限流的,实在不行,3003那种也行啊。

网友:
拆了看看什么烧了呗~

网友:
烧的是什么零件,再分析。

网友:
弄个电压电流表头接上呗,测试的时候就很直观了

网友:
什麼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