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如何实现下面斩波信号的识别

楼主(2014-11-04):
  电力斩波信号检测。这边的应用场景是电网设备有工作在两种状态下,正常电网供电或斩波供电。设备需要判断出当前工作在什么供电模式下?给出正常供电或者斩波供电结果即可以。斩波信号由斩波发生器发送并叠加在正常发电机供电的交流信号之上,一旦启用发电机发电供给用户用电时,斩波信号会每隔15秒发动一段,持续时间为3秒,而且不是每个周期的交流信号都会被斩波,基本为2个周期中有一个周期被斩波,并且斩波的位置是确定的,斩波持续的时间最少为对应电力线周期的18度,在由正半周期即将过零时进行斩波操作,具体的波形请看附件。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只用普通32位处理器,12AD,带DMA。

网友A:
交流采样啊,没什么难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采样啊,没什么难度的吧

谢谢,请提个可行的方案

网友B:
采样,第一感觉就是用导数判断

网友C:
滑动滤波后电压范围内dv/dt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第一感觉就是用导数判断

明天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动滤波后电压范围内dv/dt处理

明天可以实验下,时间宽度太窄,几个点不知能否判断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天可以实验下,时间宽度太窄,几个点不知能否判断出来

工频电,几K的采样率也就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频电,几K的采样率也就差不多了吧

嗯,倒数的方法好。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