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STM32控制伺服电机好的方案?

楼主(2014-11-04):
一个5斤重刻度表,用上机位控制STM32用什么伺服机比较好?要求精度0.1度,就是上机位调0.1度,刻度表也要转0.1度。请问各位大哥有没有更好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用伺服+丝杆?三洋,AB,松下,富士?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5斤重的刻度表什么意思? 如果只是控制角度,一般的伺服电机应该都能胜任吧,只是个位置精度有要求,没有加减速要求

网友:
你要求解多少个puls脉冲/mm,或者多少mm/puls,这个看你需求:选择10mm导程的丝杆,用10000puls/r的伺服马达带动,就是丝杆转一圈10mm,你需要发送10000个脉冲,算好了脉冲当量,(决定了你的精度)

楼主:
最后还是选择用带编码无刷电机,先尝试下,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