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dk中K22FN512的Demo例程能直接用在MK22FX512中吗?

楼主(2014-11-04):
求助:在sdk中K22FN512的Demo例程能直接用在MK22FX512中吗?

网友:
官方没有MK22FX512例程么?比较下就知道差别了。

网友:
查了下,它们不共享手册,最好谨慎点吧

网友A:
楼主你好,目前SDK支持的K22芯片情况如下:

K22FX不在其中,所以使用可能会有问题,因为FX和FN的flash地址不一样,而且就如楼上讲的,不一样的RM,寄存器等也有可能有区别。
所以,不建议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目前SDK支持的K22芯片情况如下:

收到谢谢,把时钟那边有个地方 system_MK22F51212.C中 141行 /* High speed run mode enable */ 这个模式屏蔽掉可以跑串口,其他没有测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把时钟那边有个地方 system_MK22F51212.C中 141行 /* High speed run mode enable */ 这个模式 ...

应该可以用,感觉只是FLASH分区不同,其它应该一样的!但是我没有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把时钟那边有个地方 system_MK22F51212.C中 141行 /* High speed run mode enable */ 这个模式 ...

还有flash地址区域是不一样的,另外需要对比下头文件这两款芯片寄存器的差别。

网友:
最好谨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