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9的封装有11中脚,原理图是9只脚,是不是要加两只脚上?

楼主(2014-11-05):
如标题。
但看别人的原理图,似乎都没加。

网友:
多的2只脚是固定的,不参与电路连接,如果一定要用,连到屏蔽地上即可。

网友:
db9,看名字就知道是9个脚,多出来的脚是固定用的

网友A:
那两个脚是机械属性的,不用跟原理图上的引脚对应起来的。

网友:
不是电气脚,可以没有啊!

网友:
不加也行,说不定没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脚是机械属性的,不用跟原理图上的引脚对应起来的。

我用的封装是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db9.dra。
创建网络表时,提示脚11没有。
打开 db9.dra 看了,10,11是引脚,不是机械属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封装是 C:\Cadence\SPB_16.3\share\pcb\pcb_lib\symbols\db9.dra。
创建网络表时,提示脚11没有。

这个两个脚,和其他9脚的大小都一样,没有电气连接不影响,而且pcb封装很明显地能看到

网友:
db9头有11个脚的么?话说串口不就是用DB9,正好9针了··

楼主:
反正那两只脚,是固定脚,可以不接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allegro 用的是 connection pin 而不是机械属性的。
不管了,原理图上加两点脚最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