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x文件转bin文件的问题,单片机无法启动了,求指点

楼主(2014-11-05):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先通过仿真器烧录了boot,然后通过串口烧录APP(由hex文件转换成的bin文件),如果我吧bin文件的第一行(地址为0000)的第5个字节从“00”改成任意字节,就会导致单片机复位后PC指针一直停在0000,即单片机复位以后就无法启动

网友:
1、为什么要手动修改bin文件?
2、查手册确定下第五个字节的用处?比如是否是中断向量指针等?
3、查看汇编指令对应的二进制,就明白改后的bin指令是什么功能,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不能运行了。

网友:
bin文件不带烧录的目标地址
你要手工指定,不然就写到不正确的位置,造成程序入口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