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ope建立泰克示波器与PC的直接通道

楼主(2014-11-05):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挺实用的,现在终于不用呆机房调示波器了。。。

网友:
先收下了,,

网友A: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需要,谢谢分享

呃,另外跟你说一下可以通过GPIO通信的方式控制他工作的

网友B:
不是用USB可以控制吗〉?只要远程在控制电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用USB可以控制吗〉?只要远程在控制电脑即可!

呃,用GPIO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写控件直接送命令了

网友:
目前各家的示波器连接到电脑只能算是抓图仪,还做不到实时显示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
谢谢LZ,先收下了~

网友(2015-09-24):
谢谢分享!原来用IE就可以,一直以为要装配套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