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高手请进~关于大型LED驱动方案的探讨!!!

楼主(2014-11-05):
网站上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这里想请教一下有做大型LED驱动经验的高手.,给个意见,谢谢~

  项目是这样子的:要求驱动2400个LED,一共有2400/8=300 列。初步的方案是用74hc595驱动,仿真上试过74hc595是理论上可以驱动无数个LED灯的,但是实际上是每个5cm一个LED,也就是300×0.05=15M的距离,这样595是基于SPI的,能够驱动几千个吗?还有距离15米SPI能够驱动那么远吗?希望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给个建议啊,小弟在此拜谢各位高手~~~~~~~~

网友:
都是595+138方案

网友:
你查查6b595 看看多么强悍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138是用来干什么的?分开模块还是?   还有您提到的6B595,我驱动的是一般的1.2V的LED灯,这个好像用不着吧?对吧

网友A:
595应该问题不大  ,频率降低一点。

楼主:
但是驱动那么多,距离15米也是一个问题啊

网友B:
先看你的项目需求:
1 - 成本压力,无亮度均匀度要求,无灰度要求,无视频等等,简单说就是n无。用 595
2 - 否则用专用芯片
3 - 大型视频。 用专用LED驱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你的项目需求:
1 - 成本压力,无亮度均匀度要求,无灰度要求,无视频等等,简单说就是n无。用 595
2 -  ...

gonboy你好!请问下那些做大型LED屏的,他们是用什么芯片的?成本倒没什么,但是驱动那么多的话真的可以吗,亮度会不会有影响?还有级联可以级联那么多吗?2400个不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595应该问题不大  ,频率降低一点。

请问下频率如何降低?是指单片机的主频吗?我用的是12M晶振,这样对吗?

楼主:
打算预留一个485接口,怕595不能驱动那么多,现在问题来了,595会不会很容易受干扰?EMC电路设计要考虑,还有电源也是硬伤啊!!请教各位喇

网友B:
N无产品,就用595驱动吧。 干扰到没什么。
最大的硬伤是亮度一致性。 需要LED板卡需要校调。 但可能几年之后,一致性又会变差屏(常年使用,老化导致)。

595驱动级联,没大问题。

如果仅仅作为,文字条屏可以采用此方案。 否则不建议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无产品,就用595驱动吧。 干扰到没什么。
最大的硬伤是亮度一致性。 需要LED板卡需要校调。 但可能几年之 ...

是啊,一致性的话就很难保证了,谢谢。以后教条的话用什么会比较好?改变电阻?还是换芯片?那么多595级联,还是不太放心,前面一个挂了,后面不会全悲剧了吧

网友C:
用个无线串口控制 比SPI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无线串口控制 比SPI强吧

无线串口控制,怎么控制法?我是驱动多个LED,扩展IO而已,这个太复杂了吧?

网友:
LED大屏价格拼的死去活来,你还在研发,太晚了吧,买一个在人家基础上改进吧

网友:
有单总线 驱动芯片   全看你的应用要求了

网友D:
放电影 还是花样 明天给个淘宝东西给你看

网友:
动态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放电影 还是花样 明天给个淘宝东西给你看

这位朋友,您说的单总线 驱动芯片是什么?说好的淘宝链接呢

网友:
2400个LED,在LED屏行业算比较小的屏了,直接驱动肯定是没问题的,一般常用的是MBI5026,DM13A等恒流芯片,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1/8扫描的,可以搜索一下LED控制卡,参考成品LED控制卡的方法,一片STM32控制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