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 移植的FREE MODBUS例程

楼主(2014-11-05):
实验内容:在板子上移植FREEMODBUS从机协议,在PC上用MODBUS POLL调试软件,测试几种常用功能。
实验平台:基于MINI STM32 板子
源      码:
补充说明:只测试了02、03、04、05、06等几个常用功能,均无丢包现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此基础上,测试其他命令。
输出效果:

楼主:
关于:
FreeMODBUS 是针对通用的Modbus协议栈在嵌入式系统中应用的一个实现。Modbus协议是一个在工业制造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的一个网络协议。一个Modbus通信协议栈包括两层:定义了数据结构和功能Modbus应用协议和网络层。在FreeMODBUS的当前版本中,提供了Modbus Application Protocol v1.1a 的实现并且支持在Modbus over serial line specification 1.0中定义的RTU/ASCII传输模式。从0.7版本开始,FreeModbus也支持在TCP defined in Modbus Messaging on TCP/IP Implementation Guide v1.0a中定义的TCP传输。Freemodbus遵循BSD[1] ,这意味着本协议栈的实现代码可以应用于商业用途。目前版本的FreeModbus支持如下的功能码:
读输入寄存器 (0x04)
读保持寄存器 (0x03)
写单个寄存器 (0x06)
写多个寄存器 (0x10)
读/写多个寄存器 (0x17)
读取线圈状态 (0x01)
写单个线圈 (0x05)
写多个线圈 (0x0F)
读输入状态 (0x02)
报告从机标识 (0x11)
本实现基于最新的标准并且与标准完全兼容。接收和传输Modbus RTU/ASCII数据帧是通过一个由硬件提取层的调用来驱动状态机来实现的。这就使得该协议非常容易移植到其他的平台之上。当收到一个完整的数据帧后,该数据帧被传入Modbus应用层,数据帧的内容在该层得到解析。为例方便增加新的Modbus功能,Freemodbus在应用层通提供了Hooks。

网友:
MARK,Modbus将要用到

网友:
MARK,手上又快miniSTM32的板子。下载测试一下。

网友:
兄弟  不是和媳妇卖电脑去了么  还对技术念念不忘啊

网友A:
记得之前楼主发过一个移植教程吧,学习了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modbus  现在我只用到部分的功能码  后期有问题 发帖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之前楼主发过一个移植教程吧,学习了

那不是我的,是咱们论坛一位高手发表的,那个帖子很不错,这是链接: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ighlight=FREEMODBU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也在搞modbus  现在我只用到部分的功能码  后期有问题 发帖讨论下

经过我多次的对好几个功能码测试,发现这个MODBUS 协议内核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C:
感谢楼主,之前也看到过好几个MODBUS的帖子,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我多次的对好几个功能码测试,发现这个MODBUS 协议内核还是很稳定的。                              ...

初步看了一下,我也移植下看看 遇到了问题在于LZ交流
移植好了共同分享下心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之前也看到过好几个MODBUS的帖子,收藏了

不客气。

网友D:
我改为串口2测试,232正常,485接收数据前后总是多出00,例如:发送》01 03 00 00 00 04 44 09接收为》00 01 03 08 10 00 20 00 30 00 40 00 AD 7B 00
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为串口2测试,232正常,485接收数据前后总是多出00,例如:发送》01 03 00 00 00 04 44 09接收为》00 0 ...

接终端电阻了吗?

网友:
容我来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终端电阻了吗?                                                                                ...

没有接,我测试用的是232转485转接卡,用串口助手试的,改为偶效验了。之前默认无效验也是这样的!用此转接卡连接其他设备都正常的!

网友:
正好要用,谢谢下了

网友:
很好的协议,正想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接,我测试用的是232转485转接卡,用串口助手试的,改为偶效验了。之前默认无效验也是这样的!用此转 ...

请再次检测你的硬件和软件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再次检测你的硬件和软件吧   。

嗯,好的。谢谢呀!

网友D(2014-12-06):
问题找到了,测试时,AB间有120欧姆终端电阻,当时没有看到,去掉终端电阻后通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了,测试时,AB间有120欧姆终端电阻,当时没有看到,去掉终端电阻后通讯正常。 ...

感谢你给大家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
直接复制

网友:
很强大啊,看来要好好看看,不懂的还要请教啊

网友:
最近正在做485的modbus通讯,很有用处,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学modbus,不知从何下手,特来学习

网友(2015-03-21):
为什么我的 time out error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了,测试时,AB间有120欧姆终端电阻,当时没有看到,去掉终端电阻后通讯正常。 ...

请问为什么要把120R的电阻去掉呢? 我的也是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为什么要把120R的电阻去掉呢? 我的也是去掉就好了。

不是所有情况下都需要120R电阻的。

网友:
MARK留名,freemodbus很好用。TCP从机实现过,主机还没搞过。

网友:
不错,准备把free modbus 应用到一个项目中去。学习一下。

楼主:
不客气,能用就行。

网友F(2015-04-21):
MODBUS 协议还是比较好的,但编程注意 1。接收到不是标准协议数据后,怎样处理。超时怎样处理

网友:
不知道主机怎么实现

楼主(2015-08-17):
引用 网友F:
MODBUS 协议还是比较好的,但编程注意 1。接收到不是标准协议数据后,怎样处理。超时怎样处理 ...

是这样的

楼主(2015-09-23):
主机的后续会研究

网友(2015-10-26):
有没有modbus主站程序,嘿嘿

楼主:
上面是从站的,主站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