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BEMF

楼主(2014-11-05):
有刷直流电机的BEMF怎么测? 求教

网友A:
外力拖动电机空转,示波器测量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力拖动电机空转,示波器测量线电压

用单片机测呢?硬件电路该怎么搭

网友(2015-11-04):
BEMF会不会出现负值?特别是电机电感很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