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行中修改波特率

楼主(2014-11-05):
如何在AVR串口运行时修改波特率? 有那位大神能做过这样的测试,请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为啥有这种需求

网友:
如果只是改波特率,用新参数重新执行下初始化函数就可以;

我原来做过一款产品与两种设备通信(不是同时,为了程序是一个),不同波特率,有握手协议,
默认9600,如果校验通不过,重新改19200;有握手所以应用是没有问题;

楼主:
我昨晚试了一下直接修改 BRRL的数值,好像没反应,还是要全部参数从写一次才行呀?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成功!我是想用AVR做类似于LIN通信的东西,因此用到两种波特率来查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晚试了一下直接修改 BRRL的数值,好像没反应,还是要全部参数从写一次才行呀?   ...

不需要,写UBRRL将立即更新波特率分频器。

楼主:
我写了,但没反应哦!波特率上一点反应也没有,用的是外部晶振8M UBRRL=0X33; 是9600的波特率,但在程序中修改为 UBRRL=0X67; 是波特率4800 但在分析上采集的信号中没有变化

网友:
这个得收发双方同时改才行吧。不然波特率不同怎么通讯。

楼主:
我是讨论波特率运行后如何实时改变波特率哦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怎么改,来回切换????

网友:
改变UBRR,应该立即改变波特率,这是硬件设置,马上生效

楼主:
这几天都试过了在程序运行中修改UBRRL波特率没反应,看了一下手册修改UX2让其倍频也无用!不知道怎么才能设置才变化

楼主:
就想问问曾经做这样程序的大神们是如何设置的,昨晚用了MEGA128启动双串口,设置一个9600 另一个为4800一运行很明显看到两个串口的波特率不一样,我在网上看到 C51说是可以实时修改波特率,不知AVR 能否做到,我想用AVR做LIN协议通信

网友:
对AVR不太熟悉,但感觉串口初始化代码里有分频数或计数器初值的设置,后面再改就行,最不济再完整设置一次串口应该可以

楼主:
没折了!我用MEGA128吧,不知道为什么修改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