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中断

楼主(2014-11-05):
问一个问题,关于51单片机串口接收中断代码,以下是我写的,大伙给点意见,会不会太长,导致中断接收有问题

网友:
串口中断就接受。
处理放在超级循环。

网友:
中断中的处理越短越好,做个循环队列接收数据,在大循环中处理数据

网友:
中断接收有问题---现象是什么?

楼主:
因为我用串口调试时,在电脑端发送数据时,看见串口模块接收灯在闪,但单片机没预想的动作

楼主:
@llj107,@gujiamao_love,我试试看

楼主:
今天下午继续仿真调试一楼的程序,在接收错误判断设置断点,发觉偶尔会停在断点处,FE或PE被置为1,导致偶尔单片机接收不了信息,百度了一下说是帧错误,不是很明白,大神们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
最好是中断做下接收存到数组中区,然后自己去做处理,清空数组。。。

楼主:
今天我对程序是做了这样修改,测试时偶尔有接收出错的问题

网友:
晶振用的是11.0592还是12?非11.0592的倍数做串口传输,都会有一定的误差...

楼主:
我使用的MCU是abov的MC96F8316,配置使用内部晶振8Mhz,手册说基于此晶振频率配置波特率9600有0.2%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