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SST25VF016的页内定位写数据的一些想法

楼主(2014-11-05):
先说2点背景:
1、保存的突发性的日志,一般都是几十个字节那样子。为了写这几十字节,需要动用4KB的RAM,貌似很费劲
2、在测试中发现,未擦除就直接写0xF0,读出来的数据前4bit不会发生改变,后4bit变成0了。

所以有个想法,如果我知道位置的情况下,能不能通过写一群0xFF定位到我想要的位置,再接着写数据?

网友A:
楼主,我看了几遍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啊

网友B:
FLASH是可以写0不能写1,要写1就必须整块/页擦除。
搞清楚这点后就很容易理解,不管你写什么数据,只能把字节的相应位从1改成0。

所以你的想法按理说是可以的,我在NOR FLASH上测试过可行,NAND FLASH就不清楚了,需要自己实际测试下。

网友C:
肯定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将0xff写为0x00,但不可以将原本为0x00的地址直接改为0xff,只有擦除后才能从0x00恢复为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了几遍也不知道你在说啥啊

这个我再解释一下~~

SST25VF016的写入地址是页地址,一页4kB。

如果发现一页里面只写了1KB数据,想利用完这4KB空间,常规的做法是把这1KB读出来,再加3KB数据,接着要擦这一页,再把这4KB写入。

这需要4KB的RAM,RAM消耗比较大(现使用STM32F103R8,20KB的RAM)。还很费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是可以写0不能写1,要写1就必须整块/页擦除。
搞清楚这点后就很容易理解,不管你写什么数据,只能把字 ...

SST25VF016也是NOR FLASH,本来考虑过NAND FLASH做的,后来算算还是NOR FLASH+SD卡划算的来,IO需要也是,成本更加低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不可以的。你可以将0xff写为0x00,但不可以将原本为0x00的地址直接改为0xff,只有擦除后才能从0x00恢复 ...

举个栗子说一下~

SST25VF016的写入地址是页地址,一页4kB。

如果发现一页里面只写了1KB数据,想利用完这4KB空间,常规的做法是把这1KB读出来,再加3KB数据,接着要擦这一页,再把这4KB写入。

现在是想不擦除这1KB,通过写入0xFF,把SST25VF016的指针推到1KB+1的位置,在继续写入我的数据。

如果这样可行的话,能省掉读出、保存、擦页的步骤,并且每次写入的量不大的时候非常方便,内存、时间花费都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SST25VF016也是NOR FLASH,本来考虑过NAND FLASH做的,后来算算还是NOR FLASH+SD卡划算的来,IO需要也是 ...

可以,你只要保证你要写的地方原来是0xFF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SST25VF016也是NOR FLASH,本来考虑过NAND FLASH做的,后来算算还是NOR FLASH+SD卡划算的来,IO需要也是 ...

这下看懂了,但是不用每次写都要擦除啊,只是之前你写过的地方想要再写要擦除而已。
如果你不确定你想写的地方有没有被擦除过,也就不确定他的内容是什么,你的方法好像也不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你只要保证你要写的地方原来是0xFF就可以.

在论坛上没看到有人这样做,感觉上不靠谱,想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举个栗子说一下~

SST25VF016的写入地址是页地址,一页4kB。

何必这样多此一举呢,难道SST25VFxxx没有Byte-Program和Auto Address Increment (AAI) Word-Program么?你直接将写入的地址指定为1k+1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论坛上没看到有人这样做,感觉上不靠谱,想问一下。

可以的,我就是先擦除4K,然后串口每次接收512字节写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何必这样多此一举呢,难道SST25VFxxx没有Byte-Program和Auto Address Increment (AAI) Word-Program么? ...

对了半天百度翻译,终于看到了,原来本来就是读写按地址保存的,擦除是按页进行,被例程的注释坑了

网友(2015-01-02):
引用 楼主:
对了半天百度翻译,终于看到了,原来本来就是读写按地址保存的,擦除是按页进行,被例程的注释坑了 ...

哈,我当时也是,例子程序不能全信!

网友:
这类片子可以在一页内任意地址开始的

网友(2015-04-14):
楼主例程可否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