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凸轮的实现

楼主(2014-11-05):
小弟最近在做一套电子凸轮设备,想用DSP通过读写时序控制一块凸轮芯片进行制版。麻烦各位大神给点点子。我该用什么芯片,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免得沉了。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多少P的,编码器转速是多少,多少点输出

网友:
电子凸轮是什么

网友A:
搜索 PCS1110,电子凸轮专用芯片

网友:
同问,干神马的

网友:
这个常用么?

网友:
电子凸轮(英文简称ECAM),是利用构造的凸轮曲线来模拟机械凸轮,以达到机械凸轮系统相同的凸轮轴与主轴之间相对运动的软件系统。
电子凸轮可以应用在诸如汽车制造、冶金、机械加工、纺织、印刷、食品包装、水利水电等各个领域。-------度娘

网友:
这个系统是不是检测某个转角,然后驱动另一个机构运行?

网友:
有示意图吗,看不懂。。。

网友:
想知道,电子凸轮是什么作用。

网友:
这种芯片好像只有日本有这样的专用芯片.

网友:
标题里
客气的多加个请教就那么费劲吗
不客气的哪怕加个问字呢

网友(2014-12-20):
电子凸轮现在我们采用U型光电开关;OMRON的

网友(2018-03-05):
引用 网友A:
搜索 PCS1110,电子凸轮专用芯片

这款芯片我在官网上看到已经停产了并且没有替代芯片,请问您还有这款芯片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