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如何软件复位

楼主(2014-11-05):
不知道怎么使得MSP430进行软件复位,求各位大虾指导指导啊!!!!!!

网友:
看门狗复位

网友:
看门狗溢出

网友:
复位应该是有个信号发送吧,来一串复位信号!

网友A:
打开看门狗,并设置时间。在设置时间内循环喂狗。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刚找到了一条软复位指令,就是和看门狗有关的!十分感谢!!

楼主:
看门狗的复位代码:#define SW_RESET() WDTCTL = WDT_MRST_0_064; while(1);

在5xx/6xx和 CC430系列中有PMM (电源管理模块), 可以使用软件的BOR和POR如下:

#define SW_RESET() PMMCTL0 = PMMPW + PMMSWBOR + (PMMCTL0 & 0x0003);
#define SW_RESET() PMMCTL0 = PMMPW + PMMSWPOR + (PMMCTL0 & 0x0003);
如何追踪复位的原因呢?在5xx/6xx系列中,可以通过判断SYSRSTIV寄存器来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看门狗,并设置时间。在设置时间内循环喂狗。

谢谢大虾~

网友:
软件有个指令直接reset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