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可以交流下GUI的知识?

楼主(2014-11-05):
1.好像有部分大神是有自己写gui的?是什么基础才有能力去写gui
2.有没有看完ucgui源码的?准备看,看过的指导下怎么看。
3.除了ucgui有没有其他的gui也是不错的?
谢谢大家。

网友:
同问,现在只是移植了GUI,但是怎么使用我一直没弄明白

楼主:
顶起,希望那些gui的大神可以来交流交流

网友:
只有使用過EMWIN 還沒有自建過 等待大神指導

网友:
画点,画线,画曲线,填充……,
有一门学科是研究这个的“计算机图形学”。

网友:
LS所言即是,就是一点一画的画出来的,
以前在linux下使用直接写framebuffer的形式,尝试做了一个简易的GUI,
最后直到使用freetype2让它支持字符汉字等的显示,
但是这个东东最主要的是在于思想,GUI有信号触发机制,要跟鼠标连接在一起,
鼠标点一下触发一下,整个GUI是不断的消息机制整合在一起的,效率也是问题。
后来越来越大,越来越麻烦,就放弃了。

网友:
比如小马哥的X-GUI, RTT GUI,  ZLGGUI ,  PIC GUI,   ST也有个GUI(在STemWin之前,现在好像不搞了),还有很多。

网友:
ucgui用过。。不过没具体研究。只做了底层然后跑而已。其实也就是库函数,至于要怎么优化或者裁剪。以前嫌他一个像素点刷新,比较慢。就自己写个专门的刷屏函数。不过画图神马的还是用他的。

网友:
我都是自己写GUI的,简单的图形用绘图函数,复杂的用图片方式

网友:
坐等大神详解。。。。。。我等菜鸟飞过。。。。。。。。。。。

网友:
比方立体按钮,左上边用白线,右下边用黑线,当按下时左上边用黑线,右下边用白线。如果要复杂的效果,就用PS做两个图片,一个是没按的图片,一个是按下的图片

网友:
GUI    可以用图片方式是吧,把图片以一定的像素数与格式存储,然后一点一点 一行一行写到屏上么...

网友:
1. 代码量需要有一定的积累。对程序结构有一定造诣。
2.3 两点,建议所有想学UCGUI的同学,先去玩一段WIN32编程。再回过头来看,会发现UCGUI就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