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S-5 V5.20 ARMCompiler6.00u2

楼主(2014-11-05):
最近有朋友在向我索要ARM DS-5 编译器6。这里整理了一下,方便需要的人,如果您觉得您需要,就可以继续往下看了
编译器5就不发了,这个到目前还没有多大变化,不过验证机制变了。有需要的朋友可mail我。

window版本:http://pan.baidu.com/s/1hqIKO4G                        --linux 打包 bz2 用winrar/7zip解压 这下应该不会失效了。
支持系统:vista-64bit,win7-64bit,win8-64bit。XP-64bit测试不被支持。

linux版本:http://pan.baidu.com/s/1pJ5Ftgv
支持系统:linux-64bit发行版,为了在linux-64bit中能运行您可能需要安装32位库。
ubuntu:        sudo apt-get install libstdc++6:i386

如果您想放入DS-5中运行,删除XXX/DS-5/sw/ARMCompiler6.00u2目录,将解压后的文件夹放到该位置即可。
如果您放入到DS-5目录中,此时又需要在命令行中或其它工具中使用编译器,您可以在命令行加入--tool_variant=ult
如:
        xxx# armclang --tool_variant=ult -c test.c -o test.o
        --tool_variant=ult 等号后边的参数来自XXX/DS-5/sw/mappings文件夹中的文件名,默认调用product。
在之后的“Why do I see _license checkout_ or _not supported_ errors_.pdf”文件中有详细说明。
或者直接将,XXX/DS-5/sw/mappings 中的product.elmap文件删除即可。否则可能遇到一个没有XX特性在XX文件中
被定义的错误消息。其原因是,编译器在编译时会去加载product.elmap和armcompiler.elmap,以验证时间和编译器
的特性。其实如果您将时间调整到文件中定义的时间之前,就会提示错误。这一点没有花时间去分析它了,因为这不会
影响使用,也没有谁,没事故意把时间往后调。而产品特性会首先去找./../../sw/mappings/product.elmap 找不到会到
./../sw/mappings/product.elmap查找。所以当放到DS安装目录后会自动找到 XXX/DS-5/sw/mappings 中的product.elmap,
而这个product.elmap没有定义某些特性。所以造成编译器检测不到某特性。
我提供的在ARMCompiler6.00u2/sw/mappings/中的product.elmap拷自 XXX/DS-5/sw/mappings/的ult.elmap

这里放一些资料,来自ARM DOC ,可以到ARM官网下载。

编译器:

Why do I see _license checkout_ or _not supported_ errors_.pdf        : http://pan.baidu.com/s/1c0b9AdM
DUI0741A_getting_started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pJoeytd
DUI0742A_migration_and_compatibility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kTtClKz
DUI0773A_software_development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dD9x4mH
DUI0806A_armar_user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hq9Xwg8
DUI0801A_armasm_user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gdouKGb
DUI0802A_armasm_reference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bnzsk95
DUI0774A_armclang_reference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sj9EX0x
DUI0803A_armlink_user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eQenuD0
DUI0804A_armlink_reference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bngvuX5
DUI0808A_arm_libraries_user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gdqw7MN
DUI0809A_arm_libraries_reference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bnlLeof
DUI0805A_fromelf_user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c0er1io
DUI0807A_arm_errors_reference_guide.pdf                                        : http://pan.baidu.com/s/1jG7Rx9G

CPU相关:
DDI0502F_cortex_a53_r0p4_fpu_trm.pdf                                        : http://pan.baidu.com/s/1gdIgTlp
DDI0500F_cortex_a53_r0p4_trm.pdf                                                : http://pan.baidu.com/s/1eQAbzua
DDI0488G_cortex_a57_mpcore_trm.pdf                                                : http://pan.baidu.com/s/1jGl6JHG

如果连接失效,请联系我。

网友A:
编译器不是没破解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不是没破解全吗

?
没破解全,您在哪儿下载的.我好像今天才发的哇?
那您得重新下载了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没破解全,您在哪儿下载的.我好像今天才发的哇?
那您得重新下载了哦!

我以前试过DS5  只有amcc能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
没破解全,您在哪儿下载的.我好像今天才发的哇?
那您得重新下载了哦!

window版本的百度网盘已经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试过DS5  只有amcc能用啊

?
不会哦,那可能您真的没找对。
ARMV8目前我只知道高通公司有处理器了,其它公司还没看到有。所以估计用ARMCompiler6的人不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版本的百度网盘已经失效了。

是的,我打包成另一种格式,正在上传了,晚上网速有点慢。之前是ZIP格式,分享后连接老是失效不知道为啥!

网友C:
失效了啊,改个名字,打个rar再发吧,不然一定很快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失效了啊,改个名字,打个rar再发吧,不然一定很快失效

正在上传,这次RAR不知道会不会还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上传,这次RAR不知道会不会还失效!

好的,等你

网友D:
楼主,等着你的好消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上传,这次RAR不知道会不会还失效!

请教下,用您这个能在ds-5下挂仿真器用吗?谢谢

楼主:
好了,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等着你的好消息

好啦,已经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用您这个能在ds-5下挂仿真器用吗?谢谢

这个可能就要看您自己了!

网友E: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下次要早点哟
===========
下载不了呢,能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取消了,下次要早点哟
===========
下载不了呢,能看看吗? ...

真相骂一句,又失效了。换一个网盘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相骂一句,又失效了。换一个网盘看!

对于楼主这样的好人,一句谢谢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网友E:
等lz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lz新链接。。。

好了,这下应该不会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楼主这样的好人,一句谢谢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

这下可以了,应该不会再失效了

网友:
可以了下了,谢谢~~~~

网友D:
您好,我的这个安装目录下面没有ARMCompiler6.00u2目录啊,不知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的这个安装目录下面没有ARMCompiler6.00u2目录啊,不知是怎么回事?

需要64位安装包,只有在64位版本中才有,也只支持64位操作系统.

楼主:
朋友们注意一下,ARM Compiler 6目前只支持Cortex-A53和Cortex-A57.其它处理器使用ARM Compiler 5 ,有朋友拿去编译cortex-m3,这是不行的哦。

网友:
楼主,谢谢你的贡献,能发给我一份么,邮箱:jslc200@qq.com,先谢谢啦!

网友:
这个资料猛,下载下来看看。
谢谢分享。

网友:
请楼主提供个连接下载吧!

网友(2015-02-04):
请楼主在提供一下下载链接吧,万分感谢呀!

网友:
好像过期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在找破解altera SOC EDS的方法,它集成的就是ARM DS5,请问可以用您的这个方法破解吗

网友(2020-04-07):
失效了,能在提供一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