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的姿态角度要调节到什么状态下才合适

楼主(2014-11-05):
   如题,最近在着手四轴,参考匿名的程序,现在在调节PID了,但是现在总是飞不起来,我在想是不是我的姿态没调节好,四轴飞行器的姿态角度要调节到什么状态下才合适?希望大神们多多指点。

网友A:
我也在搞四轴额,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还得多看看,嗯嗯

网友:
楼上的别重复发帖  ,  看看论坛通告

网友B:
我也是啊,最近调四轴,不管我怎么调PID,就不能稳定的平衡,虽然能收敛,但是总在4°的范围内荡来荡去。怀疑四元数的KI KP,没有调好,调了一天的KI KP还是没能解决,收敛后,在4°范围内小幅的的等幅振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啊,最近调四轴,不管我怎么调PID,就不能稳定的平衡,虽然能收敛,但是总在4°的范围内荡来荡去。怀 ...

我的四轴是烈火狂龙的小四,基本可以飞了,但是就是飞不稳,跟老火的是换过电机后存在电机转速不一致,看来我的同时换掉4个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搞四轴额,这个我也不太明白,还得多看看,嗯嗯

一起加油

网友:
昨天刚买了个,烈火狂龙的空板PCB,我的大四轴问题解决了,是因为MPU6050的相关配置没有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