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B Firmware Upgrade Example已停止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4-11-05):
用MSP430 USB Firmware Upgrade Example通过USB口下载程序时出现提示“MSP430 USB Firmware Upgrade Example已停止工作”。
之前用得好好的,今天突然不行了。换了好几台电脑均不行。
发现电脑将430设备识别成了“人体学输入设备”,记得之前是识别成CDC设备。每台电脑都是识别成了“人体学输入设备”。
在TI网站上找了个CDC设备驱动,又安装不上。
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谢谢!

楼主:
原因找到了,烧录文件的存储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网友A:
那个USB转串口的接口芯片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USB转串口的接口芯片挂了

没有USB转串口芯片。用的是430的USB模块与电脑直接通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USB转串口芯片。用的是430的USB模块与电脑直接通信。

你的是UIF吧,里面有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很容易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UIF吧,里面有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很容易挂掉的

不是用UIF仿真器。是利用BSL通过USB直接将程序烧进去。

楼主: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烧录文件的存储路径不能包含中文字符。

附上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1.3.1.1安装文件。
在TI官网上下载还需要提交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1.3.1.1安装文件。
在TI官网上下载还需要提交申请。 ...

不是跟新仿真器的固件版本吗?看来可能我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