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共地的三色LED 灯带

楼主(2014-11-05):
如题, 现在市面上多是共12V电源的LED三色灯带,有没有共地的三色LED灯带?

网友:
好像没见过,共地的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不如共电源的

网友:
楼主说工地具体指什么?现在柔性灯带,基本是同一颜色一起控,单点控的少(做视屏效果会有)

楼主:
三色LED 灯带 4根线是 12V, R, G,B共用12V电源,相当于R,G,B端接地亮。 我们希望是R,G,B,GND。 R,G,B端接高电压亮。

网友:
共地了怎么恒流控制?

楼主:
共用V12 同 共地恒流控制有区别吗?

网友:
我用过正极接在一起的,没见过负极接在一起的

楼主:
试验结果是可以将共12V电源的LED三色灯带改成共地的。将六脚LED 上下颠倒重新焊接上就可以。只是B,G灯会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