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流水灯程序,问题如下描述(这里字数有限,不容赘述...

楼主(2014-11-05):
/*刚开始就是程序,问题我在后面提出来了,还望你能耐心看完并给与帮助*/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1
uchar i,j,maikuan;
uchar code ledon[8]={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
//函数名        :t_in(timer_initialization)
//描述                :定时器0初始化,工作方式2
//--------------------------------------
void t_in()
{
        TMOD=0x02;
        TH0=216;
        TL0=216;
        ET0=1;
        EA=1;
        TR0=1;
}
//----------------
//函数名        :t_fo(the fourth)
//描述                :第四个题目
        //(4)最难的,8个灯从第一个开始依次渐亮,直到最后一个。
        //                再从最后一个起渐暗,直到第一个。如此循环往复。这才是真正的流水灯。
//思路:在计数器不停的加数的过程中,给灯点亮,到最亮时,再点亮下一个。
//----------------
void t_fo()
{
        for(j=0;j<=7;j++)
        {
                i=0;
                while(i!=255) //由暗逐渐变亮(1->8个)
                {
                        if(maikuan==0) //点亮相应ledon[j]的灯
                                LED=ledon[j];
                        if(maikuan==i) //利用i的不断增加熄灭ledon的灯,实现逐渐亮的过程
                                LED=0xff;
                        if(maikuan==255)
                        {
                                maikuan=0; //maikuan定义为uint型,这里必须清零。
                                i++;
                        }
                }
        }
        for(j=7;j>=0;j--)
        {
                i=254;
                while(i!=0)        //由亮逐渐变灭
                {
                        if(maikuan==0) //全部点亮
                                LED=0x00;
                        if(maikuan==i)
                                LED=ledon[j];  //逐渐熄灭相应的灯
                        if(maikuan==255)
                        {
                                maikuan=0;
                                i--;
                        }
                }
        }
}
void main()
{
        t_in();
        while(1)
        {
                t_fo();
        }
}
//-------------------
//函数名        :timer0()
//描述                :定时器0工作方式2中断函数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maikuan++;
}
/*
现在的程序跑起来的状态是:第一个一闪一闪的亮起来,接着第二个一闪一闪的亮起来(第一个也跟随第二个的状态一闪一闪的亮),到最后一个。

现在问题来了:想让灯从第一个逐渐变亮直到最亮,然后第二个灯开始逐渐变亮(第一个灯依然保持最亮),然后第三个灯逐渐变亮(前两个灯保持最亮的状态),
                     如此直到最后一个到最亮,然后从最后一个最亮的逐渐变暗直到熄灭,接着倒数第二个逐渐熄灭(倒数第一个保持熄灭状态),如此下去,到所有的灯都熄灭。(这才是我想让程序跑起来的状态)。
                  刚执行了上诉程序时,灯是逐渐变亮的,看不出一闪一闪的很强烈的动作,(外加驱动函数运行程序时,灯是一闪一闪的亮)

        很感谢你抽出宝贵时间看到这里,若是给与帮助那就更好了。

(ps:之前第一次发帖,打包发的整个工程,没有掌握问问题的要领,多些坛友回复给予指正,现在专门拿出其中的一个函数出来)*/

网友A: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试验成功的pwm波发生器帖子
当时是以"呼吸灯"的形式做的试验
你可以搜索下
做个参考
只要pwm试验成功
让灯从第一个逐渐变亮直到最亮,然后第二个灯开始逐渐变亮(第一个灯依然保持最亮),然后第三个灯逐渐变亮(前两个灯保持最亮的状态),
...........就很容易啦

网友B:
这个叫流星灯吧,论坛早就有人发过,我试过,效果不错。不过不记得帖子的名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流星灯吧,论坛早就有人发过,我试过,效果不错。不过不记得帖子的名称了 ...

我想让他出现我在帖子最后所说的效果,能在程序上给点意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本坛发过一个试验成功的pwm波发生器帖子
当时是以"呼吸灯"的形式做的试验
你可以搜索下

这就去搜,谢了,坛友(这样说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