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总一下我们公司的TB6600HG的所有打板资料

楼主(2014-11-05):
汇总一下我们公司的TB6600HG的所有打板资料

这边已经测试完成了,这颗芯片没有任何问题。性能很好。

外围简单电路就可以做成一个低成本的驱动器了。

希望对后续对这颗料感兴趣的朋友关注下。

需要.pcb或者.sch的朋友可以查看我的联系方式然后给我发邮件 。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附件没有上去。

网友A:
我用的是thb7128   你那个多少细分啊,电流多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网络的问题,附件没有上去。 ...

最大能驱动多大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thb7128   你那个多少细分啊,电流多大

50V, 5A, 16细分最大

电压电流比7128大,但是细分数不够。

优势是价格低!这货才十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能驱动多大的电机?

86以下,工作电流在3.5A以下的都可以。

57电机的话效果是最好的。86还是有局限性。

楼主:
规格书和应用手册,你们可以看下。

网友C:
为啥不弄成康铜电阻采样呢?那4个0.22的电阻在5A的时候要消耗5W,个头不会小了。

网友:
现在真的是全都趋向价格战了。唉。

网友D:
原理图 stm8 做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0V, 5A, 16细分最大

电压电流比7128大,但是细分数不够。

好东西 mARK

网友:
10块钱真不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6以下,工作电流在3.5A以下的都可以。

57电机的话效果是最好的。86还是有局限性。 ...

驱动86电机的,有成熟的方案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 stm8 做什么用的?

目测做电流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弄成康铜电阻采样呢?那4个0.22的电阻在5A的时候要消耗5W,个头不会小了。 ...

  芯片应用得考虑余量,尤其是感性负载。平时用MOS管去驱动电机都得留下足够的余量

  如果仔细看过资料,在关于过流保护部分可以看到过流设置在6.5A,不过会存在误差。其它同类型芯片资料,过流检测误差在正负1A到1.5A左右。因而过流保护可能大于6.5A或者小于6.5A动作,至于芯片内部情况不得而知。毕竟芯片
推荐的最大应用电流是4.5A。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测做电流控制的。

还要辅助芯片做电流控制啊,代码不公布搞个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要辅助芯片做电流控制啊,代码不公布搞个毛

可以卖它的代码

网友F:
PWM转电压,实现调节参考电位。并接入了CLK,所以应该有半流功能
细分端口接入,6位编码开关。2位调电流太少了,应该有3位是调电流。原来芯片有3个调节细分端口,接管后应该是重新编码了,改成2位调细分。还有一位功能不详……
剩下的发挥

或者改用HC123实现半流,论坛内有个A3977的图有相应功能,可以借用。电位器调参考电压,细分端口直接引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转电压,实现调节参考电位。并接入了CLK,所以应该有半流功能
细分端口接入,6位编码开关。2位调 ...

哥们所言及是。
如果需要PCB相关资料的。
留下邮箱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哥们所言及是。
如果需要PCB相关资料的。
留下邮箱

哥们你好,麻烦给我一份TB6600的PCB打板资料。邮箱: qunyingtech@qq.com

网友:
tb的这 是东芝的,,,thb7128  这好像是哪山寨出滴。。。

楼主(2014-12-05):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好,麻烦给我一份TB6600的PCB打板资料。邮箱:

好的周一发给你哈

网友H:
楼主哪儿的?最近打算用驱动器,以前用的是6560.这个比6560有那些优势?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哪儿的?最近打算用驱动器,以前用的是6560.这个比6560有那些优势?
谢谢。 ...

在北京
6560是40V/3.5A
6600是50V/5A

【产品名称】TB6600HQ/HG东芝最新上市产品
【产品用途】步进电机驱动IC
【产品规格】HZIP25
【生产厂家】TOSHIBA
【产品说明】
PWM斩波型双极性步进电机驱动器IC
TB6600HQ/HG是一个单芯片PWM斩波型双极性正弦步进电机微步驱动。
可控制2相步进电机正向和反向旋转,
带有1-2相, W1 -2相2W1 -2相, 4W1 -2相励磁模式。
只需时钟脉冲信号就可以驱动两相双极型步进电机实现低振动,高效率工作。
【产品特点】
•单芯片双极性正弦微步步进电机驱动器
• 最新BiCD 0.13 nm工艺
•高达50V耐压
•导通电阻(上+下) = 0.4 Ω
•正向和反向旋转控制
•5种细分模式可选(1/1 ,1/2 ,1/4 ,1/8 , 1/16步)
•输出电流: IOUT = 5.0A(峰值,在100ms内 )
•额定输出:IOUT = 4.5 A
•封装: HZIP25 - 1.00F
•输入口内置下拉电阻: 100 KΩ
•输出报警管脚电流 :Ialert = 1mA
•输出监视管脚( MO ):Imo= 1mA
•带有复位和使能引脚
•带有待机功能。
•突破传统的单电源供电
•内置过热保护( TSD )电路
•内置的欠压保护(UVLO)电路
•内置过电流检测( ISD),电路

TB6600HQ/HG和TB6560AHQ对比:

项目

TB6600HQ/HG

TB6560AHQ

TB6600HQ/HG的优势

封装

HZIP25-1.00F

HZIP25-P-1.27

更加紧密的封装和管脚间距

体积

28.8*15.7*4.5

36*14*5

体积小了20%

重量

7.7g

9.86g

重量轻了22%

最大电压

50V

40V

耐压增加了25%

工作电压

8~45V

8~34V (VM)

4.5~5.5V (VCC)

只需一路电源

更易使用

输出最大电流

5.0A

3.5A

峰值电流更大

输出额定电流

4.5A

3.2A

驱动能力更强

细分方式

1、2、4、8、16

1、2、8、16

终于增加了4细分模式

导通电阻

0.4Ω

0.6Ω

导通电阻更低,发热更小

混合衰减模式

自动

手动

降低调试的复杂程度

待机模式

待机时消耗更少电能

保护功能

过热、欠压、过流

过热

增加了实用的欠压和过流保护

警告输出

有助于安全设计

TB6600HQ/HG输出电流设定和保护恢复模式选择:
TB6600HQ/HG输出电流的设定方式:
TB6600输出最大电流大小由Vref(pin5)和采样电阻(Rnf)决定,其公式如下:
Io = (1/3 × Vref) ÷ RNF
即:输出电流=Vref(参考电压)÷3÷采样电阻
如:Vref=3V,Rnf=0.4Ω,则Io=2.5A
注意:平均电流低于理论计算值,因为步进系统标称的电流值为峰值
RNF(采样电阻)应≥0.2Ω。
过热保护和过流保护恢复模式选择:
L:闭锁模式---即遇到过热或过流情况,芯片进入保护模式,关断输出。建议使用此模式
H:自恢复模式---即遇到过热或过流情况,芯片保护并自动恢复,如错误状态一直存在,则芯片循环于保护-恢复两种状态,请尽量避免使用此模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北京
6560是40V/3.5A
6600是50V/5A

谢谢。是东芝代理吗?西安你负责吗?提供样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是东芝代理吗?西安你负责吗?提供样片吗?

麻烦把你的地址发到我们邮箱吧,没问题!可以支持!
xsd@chipspower.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86以下,工作电流在3.5A以下的都可以。

57电机的话效果是最好的。86还是有局限性。 ...

驱动器适合哪款电机由哪些方面决定,不是电流电压够了就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麻烦把你的地址发到我们邮箱吧,没问题!可以支持!

发邮箱了。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发邮箱了。你看看。

收到了,周一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你好,麻烦给我一份TB6600的PCB打板资料。邮箱:

您好,因为最近我们还在做一块新的不带MCU的板子,所以打扮资料等我们板子回来调试没问题后再发给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因为最近我们还在做一块新的不带MCU的板子,所以打扮资料等我们板子回来调试没问题后再发给你哈。 ...

好的 多谢

楼主:
周一一定发给你!哥们

网友:
请给我一份资料好吗?我打算折腾折腾6600~我的信箱是991981180@qq.com

网友(2015-01-05):
引用 楼主:
周一一定发给你!哥们

兄弟,打板资料整理好了吗?

网友I(2015-06-02):
楼主,你好,最近在用TB6600,可是测试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驱动电机没工作多久,芯片就发热很严重,然后报警,如果忽略报警,不到几个小时续流二极管就会烧毁,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另外问一下,你的6600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

网友:
小弟邮箱:915516333@qq.com  谢谢

网友(2015-10-05):
so,how do you like 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thb7128   你那个多少细分啊,电流多大

我这个实际工作电流4A以内,16细分。
价格比7128低,细分没有7128高。
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邮件:leo@chipspow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最近在用TB6600,可是测试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驱动电机没工作多久,芯片就发热很严重,然后 ...

你实际工作电路是多少啊,我怀疑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具体问题可以给我邮件leo@chipspower.com,我转发到技术部让工程师帮您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是东芝代理吗?西安你负责吗?提供样片吗?

样品需要购买,可以百度北京芯时代,东芝的方案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品需要购买,可以百度北京芯时代,东芝的方案公司

谢了,已经从论坛其他家申请了三片样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好,最近在用TB6600,可是测试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驱动电机没工作多久,芯片就发热很严重,然后 ...

问题解决了吗?如果还没解决,可以将板子发过来我们帮看看。 leo@chipspow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