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直流36V上载波信号的通信实现

楼主(2014-11-05):
    大家好,看到有人做过这样的产品,用36V直流电(二根一正一负)对通信产品的各个节点供电,同时,在这直流电上加载通信信号,在挂在这2根总线(也是电线)上的各个节点上进行供电和解波获取信号。。。

请问下,这样的电路,在终端用是什么芯片实现解调出信号?有拆过别人的产品,但是重要的通信芯片被打磨了看不出型号,只知道主控MCU是个单片机和一些次要器件。

有做过的高人请指教下,不胜感激。

网友:
电容耦合后放大器放大

网友:
发送端LC谐振,接收端检波整形,串口57600bps通信还是挺可靠的,用的是同轴电缆,三五十米没问题

网友:
就是把普通串口通信的波形放大了就行,主机是个恒流源,不用什么芯片,几个三极管就搞掂!

网友:
可以用双音多频 DTMF ,参考通信电路

网友:
你应该是看的石油测井产品上的。

网友A:
看看 HOLTEK 產品
HT71D04

网友:
电力载波的原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light=%E5%A4%9ACPU

网友:
提示一句,用不同的36V电池,载波效果不同喔

网友B:
我有这个方案,可联系我!这个不仅仅跟选择什么通信芯片有关,还跟外围设计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HOLTEK 產品
HT71D04

你好,这款最高电压只有30V。我要36V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个方案,可联系我!这个不仅仅跟选择什么通信芯片有关,还跟外围设计有很大关系! ...

你好,怎么联系你?

网友:
电压固定,使用电流进行调制,抗干扰性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联系你?

已发消息给你!

楼主:
有点难入手了。

网友(2015-11-22):
HT71D04
方案谁有?

网友:
你说的不是固定电话么??直流馈电加上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