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25x40可以做fpga的配置芯片吗?

楼主(2014-11-05):
如题,各位有没有用25x40做过cyclone IV的配置芯片,我下载不成功,用25p40做配置芯片就可以用,而且将25p40的内容用编程器复制到25x40也是不能用,走过路过的各位客官有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
读时序上不一样吧,还有就是page页也有些不同,导致FPGA芯片不能正确的load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