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spwm控制与vvvf控制是不是指同一个技术?

楼主(2014-11-05):
问题如题,我的理解是: 电机的vvvf控制是采用spwm技术实现的,不知道这样理解正确不?懂行的出来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A:
svpwm跟vvvf是一样的,就是空间电压矢量调制!

网友:
VVVF是变压变频的意思,是变频的笼统说法。
SVPWM是应矢量控制原理而生的一种算法(还有SPWM等),SVPWM其是基于电机内磁场(圆形磁场)为控制目的;而V/F是以变频设备输出压频比恒定(电机励磁恒定)来实现控制的。
因为V/F控制出现较早,当时也称为VVVF控制。后来磁场定向矢量控制(FOC)出来,所以有些人用V/F(VVVF)控制和矢量控制来区分。
其实较早的V/F控制和目前普遍采用的矢量控制都可称为变压变频(VVVF)控制。
不知道是否说清楚,也可能不太准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vpwm跟vvvf是一样的,就是空间电压矢量调制!

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B:
见名知意!
SPWM是Sinusoidal PWM 的缩写,是用宽度不同的pwm去等效正弦波
VVVF,是Variable Voltage and Variable Frequency的缩写, 意为:可变电压、可变频率,用在交流调速系统。(他不但是spwm,而且是电压可变,频率可调的spw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名知意!
SPWM是Sinusoidal PWM 的缩写,是用宽度不同的pwm去等效正弦波
VVVF,是Variable Voltage and Va ...

好像不是这样的。

网友C:
spwm和svpwm是两种不同的pwm调制方法,相当于底层驱动,发出pwm波形。而vvvf是一种变频控制算法,相当于更上层的一种算法,这个算法的输出量给到spwm模块,就会产生相应的pwm波。工作中用到svpm和spwm,但对电机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pwm和svpwm是两种不同的pwm调制方法,相当于底层驱动,发出pwm波形。而vvvf是一种变频控制算法,相当于更 ...

好像有点道理。

楼主:
奇了怪了,牛人这么多,就没有人能把foc,vvvf,spwm,svpwm给说的明明白白了。

网友A:
foc就是磁场定向控制,也就是所谓的矢量控制,vvvf就是可变频变压控制,通常就是v/f控制,spwm是正旋波调制,其电压利用率不好,比较少用,svpwm就是空间矢量调制,但不一定是矢量控制,其电压利用率高,现在基本都用这个!

网友:
''foc就是磁场定向控制,也就是所谓的矢量控制,vvvf就是可变频变压控制,通常就是v/f控制,''有点道理

网友:
我觉得7L是正解。SPWM和SVPWM只是产生正弦信号的两种不同的调制方式。然后调制出来的正弦信号的频率啊,幅度啊,相位啊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由FOC,VVVF等算法决定的。

网友:
完全是两个不同东西,没任何必然联系
vvvf是电机的控制方式,你可以拿他跟foc比
spwm是输出电压的调制方式,你可以拿他跟svpwm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c就是磁场定向控制,也就是所谓的矢量控制,vvvf就是可变频变压控制,通常就是v/f控制,spwm是正旋波调制 ...

被你的解释搞晕了。

网友:
没有具体的分析过,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VVVF是个大类,vvvf的翻译是变压变频 照这个定义SVPWM SPWM  DTC都是属于vvv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