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经验分享】MKL26Z128控制96*64液晶 IO模拟SPI MDK工程共享

楼主(2014-11-05):
主要借这个工程熟悉一下MKL26 IO的控制方式,下一步准备用硬件SPI控制24L01。熟悉后希望可以用来学习USB先共享控制液晶的代码。
补充 5.10指MDK5.10 已修改

网友:
不错,“5.10的”是说的MDK的版本吧?

网友A:
很好的分享,支持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分享~
另外,以后发分享,在标题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后续我们会选择好的经验分享罗列起来。
另外,楼主的主板是自己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分享,支持楼主以后多发这样的分享~
另外,以后发分享,在标题前面加上【网友经验分享】,后续我们会 ...

好的以后注意,板子是自己画的最小系统。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字库放到头文件(font.h)中,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字库放到头文件(font.h)中,不推荐。

请教一下,字库应该放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字库应该放在哪里?

如一般全局变量一样,c文件中定义,h文件中声明。

网友:
在用KL16的芯片  学习了

网友:
不错,非常不错,不过照片拍的不咋地。。嘻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