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互补滤波代码有问题

楼主(2014-11-05):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oth[axis]) * INV_GYR_CMPF_FACTOR;

转化一下

ACC历史 = (ACC历史 * 400 + ACC当前)/401;这个只是对加速度历史数据和当前数据融合一下,根本没用到陀螺仪,最后求欧拉角度时也没用到这个ACC。
这是计算角度代码
static void getEstimatedAttitude(void)
{
    uint32_t axis;
    int32_t accMag = 0;
    static t_fp_vector EstG;
    static t_fp_vector EstM;
#if defined(MG_LPF_FACTOR)
    static int16_t mgSmooth[3];
#endif
    static float accLPF[3];
    static uint32_t previousT;
    uint32_t currentT = micros();
    float scale, deltaGyroAngle[3];

    scale = (currentT - previousT) * GYRO_SCALE;
    previousT = currentT;

    // Initialization
    for (axis = 0; axis < 3; axis++) {
        deltaGyroAngle[axis] = gyroADC[axis] * scale;
        if (cfg.acc_lpf_factor > 0) {
            accLPF[axis] = accLPF[axis] * (1.0f - (1.0f / cfg.acc_lpf_factor)) + accADC[axis] * (1.0f / cfg.acc_lpf_factor);
            accSmooth[axis] = accLPF[axis];
        } else {
            accSmooth[axis] = accADC[axis];
        }
        accMag += (int32_t)accSmooth[axis] * accSmooth[axis];

        if (sensors(SENSOR_MAG)) {
#if defined(MG_LPF_FACTOR)
            mgSmooth[axis] = (mgSmooth[axis] * (MG_LPF_FACTOR - 1) + magADC[axis]) / MG_LPF_FACTOR; // LPF for Magnetometer values
#define MAG_VALUE mgSmooth[axis]
#else
#define MAG_VALUE magADC[axis]
#endif
        }
    }
    accMag = accMag * 100 / ((int32_t)acc_1G * acc_1G);

    rotateV(&EstG.V, deltaGyroAngle);
    if (sensors(SENSOR_MAG))
        rotateV(&EstM.V, deltaGyroAngle);

    if (abs(accSmooth[ROLL]) < acc_25deg && abs(accSmooth[PITCH]) < acc_25deg && accSmooth[YAW] > 0)
        f.SMALL_ANGLES_25 = 1;
    else
        f.SMALL_ANGLES_25 = 0;

    // Apply complimentary filter (Gyro drift correction)
    // If accel magnitude >1.4G or <0.6G and ACC vector outside of the limit range => we neutralize the effect of accelerometers in the angle estimation.
    // To do that, we just skip filter, as EstV already rotated by Gyro
    if ((36 < accMag && accMag < 196) || f.SMALL_ANGLES_25) {
        for (axis = 0; axis < 3; axis++)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oth[axis]) * INV_GYR_CMPF_FACTOR;
    }

    if (sensors(SENSOR_MAG)) {
        for (axis = 0; axis < 3; axis++)
            EstM.A[axis] = (EstM.A[axis] * GYR_CMPFM_FACTOR + MAG_VALUE) * INV_GYR_CMPFM_FACTOR;
    }

    // Attitude of the estimated vector
    angle[ROLL] = _atan2f(EstG.V.X, EstG.V.Z);
    angle[PITCH] = _atan2f(EstG.V.Y, EstG.V.Z);

#ifdef MAG
    if (sensors(SENSOR_MAG)) {
        // Attitude of the cross product vector GxM
        heading = _atan2f(EstG.V.X * EstM.V.Z - EstG.V.Z * EstM.V.X, EstG.V.Z * EstM.V.Y - EstG.V.Y * EstM.V.Z);
        heading = heading + magneticDeclination;
        heading = heading / 10;

        if (heading > 180)
            heading = heading - 360;
        else if (heading < -180)
            heading = heading + 360;
    }
#endif
}

// Rotate Estimated vector(s) with small angle approximation, according to the gyro data
void rotateV(struct fp_vector *v, float *delta)
{
    struct fp_vector v_tmp = *v;
    v->Z -= delta[ROLL] * v_tmp.X + delta[PITCH] * v_tmp.Y;
    v->X += delta[ROLL] * v_tmp.Z - delta[YAW] * v_tmp.Y;
    v->Y += delta[PITCH] * v_tmp.Z + delta[YAW] * v_tmp.X;
}

EstG.A数据  跟EstG.V数据都是分开的,根本没有一点联系,EstG.V这个是通过陀螺仪角度经过旋转矩阵求得的角度,EstG.A完全就是融合一下加速度值,然后就什么也不做了,求角度什么的都是用的EstG.V,
那么对加速度融合计算到底是干什么的,互补不应该是(EstG.V*400 + EstG.A)/401=(陀螺仪角度*400+加速度角度)/401吗?

网友A:
楼主啊 你要认真看啊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oth[axis]) * INV_GYR_CMPF_FACTOR;
这句话就是融合 ,是很巧妙的使用共用体融合。EstG.A是和EstG.V为共用体。EstG.V为这次的角度,在上面已经使用旋转矩阵法将陀螺仪积分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你要认真看啊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 ...

一语点醒梦中人,EstG是个共用体,惯性思维直接看成结构体了,其中V跟A是一个东西,在这里绕了一天死循环了。非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你要认真看啊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 ...

厚脸皮再请教个问题,
// Attitude of the estimated vector
   sqGX_sqGZ = sq(EstG32.V.X) + sq(EstG32.V.Z);
  invG = InvSqrt(sqGX_sqGZ + sq(EstG32.V.Y));
        angle[ROLL]  = _atan2(EstG32.V.X , EstG32.V.Z);
        angle[PITCH] = _atan2(EstG32.V.Y , InvSqrt(sqGX_sqGZ)*sqGX_sqGZ);

mwc有的求PITCH用的arctan(y,z),有的是_atan2(EstG32.V.Y , InvSqrt(sqGX_sqGZ)*sqGX_sqGZ)这样,哪个是正确的?InvSqrt(sqGX_sqGZ)*sqGX_sqGZ什么意思额,还有sq函数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InvSqrt是开方的倒数,两种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Sqrt是开方的倒数,两种都可以

恩,跟公式对了一下,对求角度还不是很清晰,再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跟公式对了一下,对求角度还不是很清晰,再看看

楼主和什么角度的公式对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和什么角度的公式对比的?

网上有对MWC算法注释的,上面有小角处理后的公式,知网上硕士论文也有相应的公式推导,两者有些出入(应该是我没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有对MWC算法注释的,上面有小角处理后的公式,知网上硕士论文也有相应的公式推导,两者有些出入(应 ...

楼主给个注释的链接哇。我也在看这个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个注释的链接哇。我也在看这个代码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vSqrt是开方的倒数,两种都可以

两种方法都是可以是因为小角度近似吗?

网友(2015-05-27):
引用 网友A:
楼主啊 你要认真看啊

  EstG.A[axis] = (EstG.A[axis] * (float)cfg.gyro_cmpf_factor + accSmo ...

您好,我最近正在研究mwc 2.2 的IMU程序,遇到了一些问题,请您帮忙,定有酬谢。

网友C:
请问  rotateV(&EstG.V, deltaGyroAngle) 中的 EstG.V 是怎么来的?

网友(2015-08-01):
请问,如果要求YAW的角度,这种方法是不是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rotateV(&EstG.V, deltaGyroAngle) 中的 EstG.V 是怎么来的?

兄弟,EstG.V那地方你弄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