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5寸至7寸的彩屏?

楼主(2014-11-06):
如题所示,打算弄个工业仪表,准备设计个5到8寸左右的大尺寸的彩屏作为显示界面,
想找个价格便宜,接口驱动简单的,不知道那位兄弟又用过这种尺寸的求推荐,

网友A:
我也想用这样的屏,搭车求

网友B:
简单的可以用串口屏

网友C:
同求,之前问过一家,要500多,感觉太贵了

网友D:
进来看看,希望有人知道

网友E:
我买的开发板上是用这个的
AT070TN92

网友F:
刚好topway给我推荐一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好topway给我推荐一个

请问LS这款什么报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LS这款什么报价呢?

据说300多 我没有量就没有细问

网友H:
之前用一个组态串口屏还挺简单的,手上还有一个4.3和7寸的,现在改用emwi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开发板上是用这个的
AT070TN92

94的显示更好,接口一样,天马的也可以。

网友I:
21IC上有个广告,
我没有用过,
用过给个体会。

网友J:
我这边做的车载这么大尺寸还带CTP的才20多个美金,不过不零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开发板上是用这个的
AT070TN92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topway给我推荐一个

谢谢,先收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之前用一个组态串口屏还挺简单的,手上还有一个4.3和7寸的,现在改用emwin了。 ...

价格如何,有相关的文档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21IC上有个广告,
我没有用过,
用过给个体会。

谢谢拉,135元,果然是惊爆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这边做的车载这么大尺寸还带CTP的才20多个美金,不过不零售。

有厂家联系方式不,可以沟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用这样的屏,搭车求

现在楼上有好几个兄弟推荐了,你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之前问过一家,要500多,感觉太贵了

你看看楼上兄弟的推荐,大胡子推荐的才135,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来看看,希望有人知道

你看看,楼上推荐了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可以用串口屏

谢谢,有具体型号或者厂家可以推荐的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具体型号或者厂家可以推荐的不。

在产品上用过迪文的,质量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产品上用过迪文的,质量还可以

好的,谢谢,我先记下了

网友K:
有5寸接口如下:

7寸的接口如下:

看的选择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5寸接口如下:

7寸的接口如下:

价格如何,发个文档上来,大家都能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5寸接口如下:

7寸的接口如下:

5寸的分辨率是800*480,7寸的分辨率有800*480和1024*600

网友K:
可以带触摸屏也可以不带触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带触摸屏也可以不带触摸屏

好的非常感谢,
价格大约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
价格大约多少?

价格60块左右

楼主:
价格如此低?7寸才60多,我看看先,用到时在来联系你。

网友A:
另外我还想求一款2.2寸的,不带触摸屏,最好是SPI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还想求一款2.2寸的,不带触摸屏,最好是SPI接口的

2.2寸的接口有并口的

网友:
液晶屏推荐。

网友L:
这个直接用现成的屏多好 开发也方便 步科et070 et050 很便宜不到400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价格如何,有相关的文档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21733104879
我用的这个,挺容易的。

网友M:
武汉那个性价比高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可以带触摸屏也可以不带触摸屏

这个屏的温度范围看了一下,很适合-20C~60C,也想搭车购买,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到,现在有个产品正需要

网友O:
我用的40p 7寸屏,就是市面上7寸导航仪批量用的屏幕,淘宝上价格就是70-90左右。不带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屏的温度范围看了一下,很适合-20C~60C,也想搭车购买,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到,现在有个产品正需要 ...

我可以提供,资料可以发给我核对一下,E-MAIL:xy.liang@waiken-optoelectronic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212188639.2.4RlZOc&id=21733104879
我用的这个,挺 ...

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用的40p 7寸屏,就是市面上7寸导航仪批量用的屏幕,淘宝上价格就是70-90左右。不带驱动板 ...

有详细文档不,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武汉那个性价比高

能具体说下厂家信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直接用现成的屏多好 开发也方便 步科et070 et050 很便宜不到400

谢谢推荐,关注下

网友P:
引用 网友H: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212188639.2.4RlZOc&id=21733104879
我用的这个,挺 ...

这个屏幕很有意思,居然带fpga的,能不能直接刷fpga和m3,玩一些特别的画图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P:
这个屏幕很有意思,居然带fpga的,能不能直接刷fpga和m3,玩一些特别的画图功能 ...

好像不可以,M3是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的,这个屏幕刷屏挺快,上手速度很快,但是有局限性,所以现在用emwin去做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有详细文档不,发上来,大家分享一下。。

7寸 40P 800X480 规格书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好像不可以,M3是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的,这个屏幕刷屏挺快,上手速度很快,但是有局限性,所以现在用emwin ...

哪个大牛做个开源的串口屏套件吧,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Q:
记得三星有一款7寸LCD,还在电阻屏,才200+

网友:
好像不可以,M3是用来和上位机通讯的,这个屏幕刷屏挺快,上手速度很快,但是有局限性,所以现在用emwin去做了。
请问有什么局限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哪个大牛做个开源的串口屏套件吧,大家可以学习学习。

这个难度相当高,需要很全面的知道储备,这样的大神估计不会闲着来教我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7寸 40P 800X480 规格书

谢谢,能有具体厂家,型号,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记得三星有一款7寸LCD,还在电阻屏,才200+

有具体型号不。

网友O:
引用 楼主:
谢谢,能有具体厂家,型号,最好。

7寸 40P 800X480 规格书
不好意思,附件没有插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7寸 40P 800X480 规格书
不好意思,附件没有插进来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