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Y951180a能代替HY911105A吗

楼主(2014-11-06):
请问HY951180a能代替HY911105A吗?看了PDF文档,除了管脚位置对应的名称不一样,其他外围原理图是一样的。请问在软件上能否一样不修改?有用过的出来指导下呀

网友:
一个网络变压器而已,跟软件没关系。你看机械尺寸,电气特性和管脚定义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A(2016-07-14):
你好 在?我这两天正弄951180a代替911105a  好像连不上网,直接用911105a是可以的,951180a不行。。。。 没道理哎,脚位都一样,只是一个是立式 一个卧式而已,正纳闷 ,楼主如果知道什么原因 或者已经能正常代替了能否告知一声。。。?

网友:
看了pdf。。。脚定义不一样 不能无缝替换 需要修改PCb。。。。

网友(2016-09-06):
楼主是要换垂直式的RJ45网络接头吧,刚换过的表示需要注意一下pcb的引脚和封装尺寸就可以了,本身就是一个物理接口,引脚和封装做好了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在?我这两天正弄951180a代替911105a  好像连不上网,直接用911105a是可以的,951180a不行。。。。 没 ...

可以正常使用啊,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