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STM8L152C6温湿度计(标签:低功耗,LCD,SI7005)

楼主(2014-11-06):
家里原来用的是机械式的温湿度计,给小孩玩坏了。正好翻出一个外壳,就有了做温湿度计的想法。
先上照片:
3D效果图--板子正面

3D效果图--板子背面

焊接好后的成品图--两种电池供电方式

焊接好后的成品图-近照

焊接好后的成品图-加上外壳的最终效果

这既是个温湿度计,也可以是个开发板,IO基本都引出了。本来做了VUSB的接口,打样回来,发现D+,D-两根线没有连到USB接口上,自己飞线焊了拨档开关S3(对温湿度计来说,这个还挺实用)
基本功能介绍:
1.硬件:STM8L153C6+温湿度计SI7005,引出I2C,Uart,SPI接口。支持0.91寸OLED和4com12seg的液晶。 实际上我用了4com8seg的液晶,2元一片。
2.温湿度计功能描述:
   显示模式:
   拨档开关S3,打在右边时,只显示时间(不读温湿度,省功耗),此时按下S1显示年月日,按下S2显示温湿度
   拨档开关S3,打在左边, 时间,温度,湿度轮番显示,间隔2s
   时间设置:
   长按S1,红色LED亮,进入设置模式,LCD对应的位会闪烁,此时按S2,数值加1;再短按S1,下一位闪烁;长按S1,红色LED灭,设置完成。 若10秒内无按键,自动退出进入低功耗。
   目前软件只做到这一部分,还未添加报警功能。
3.功耗
   1.测试时是从串口供电,MCU+LDO(实际用MCP1703)+LCD显示,待机功耗6uA.
   2.用纽扣电池供电,要把LDO去掉,不然会倒灌电流,导致功耗上升。待机功耗大约3.6uA
   关于低功耗,最重要的就是MCU的引脚模式要设好,不然功耗下不来。

原理图

LCD资料和SI7005资料

IAR源程序

=========================分割线   补充==============================================
有人问液晶出处,没法每人都给私信,所以放到这里,造福大家。
推荐一款段式液晶,diy必备: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3376-1-1.html

网友:
赞,大家对SI7005性能及价格什么评价啊?

网友:
太感谢了,
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显示屏求出处

网友B:
SI7005多少钱一片?

网友:
支持,也在用stm8做一个时钟+温度,正写代码中,参考下楼主的。

网友C:
之前买了一个放家里,校准是个问题

网友D:
大家不要鄙视我,有空版套件美,对温度不太感兴趣,想试试液晶屏幕

网友E:
不错啊 用STM32L0功能应该更低些

网友F:
这个传感器很贵吧?

网友:
3D效果不错,比实物还好看,程序也很清晰明了,这个必须顶

网友:
可以用Si7021了

网友G:
问一下整机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
看了下SI7021和SHT21应该封装兼容,引脚定义也兼容,性能差不多,价格更便宜。

网友H:
功耗,看能用多久

网友:
液晶好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显示屏求出处

半年前买的时候是2元,现在涨价了2.5元一片,不过还有个小批量优惠5片12元,10片23元

技术区不能做推广,私信发给你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I7005多少钱一片?

去年新华龙买的样品价 20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买了一个放家里,校准是个问题

校准是个问题,我手里也没有仪器,自己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家不要鄙视我,有空版套件美,对温度不太感兴趣,想试试液晶屏幕

空板倒还有几片。 套件就没了。
你出邮费,空板可以免费送。

-----------
PS:
1.USB接口的D+,D-与两电阻之间的线漏掉了。
2.板子正面的丝印非常不清楚(可以参考3D图),背面的丝印倒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传感器很贵吧?

这个传感器的价格还要大于其余器件的总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啊 用STM32L0功能应该更低些

STM32L0运行起来的功耗要比STM8L低一半多,其他指标差不多。 但对于这个项目,STM8L基本上就是中断唤醒,处理一下,马上又进入低功耗,所以相差不会很大。

楼主:
好眼神。 平时拿它不怎么上心

楼主:
原来出新的IC了,我买SI7005时,还没有这个IC 。 Si7021引脚少了,供电范围也大了,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整机工作电流是多少?

12V电池供电时功耗6uA.(多个LDO的功耗)
纽扣电池供电时待机功耗大约3.6uA(要把LDO去掉,不然会倒灌电流,导致功耗上升)

楼主:
直接上淘宝链接吧(我与液晶卖家一点关系没有,也不为推广,不要举报我

----
PS 删掉连接,补充到楼主位,可以让看帖的人快速的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功耗,看能用多久

CR1220 是40mAh.

如果S3在右边,一直显示时间模式,大概能用1年。
如果S3在左边,轮番显示模式, 可以到3个月,主要读取2s读取一次温湿度值费功耗,估算平均待机大约20UA。
所以,平时是在时间模式, 想看温湿度了,打下S3的拨档,看完了,再拨回来。

本来的设计,是准备用CR2032 200多mAh,可惜那时嘉立创没货。

网友:
非常不错,适合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电池供电时功耗6uA.(多个LDO的功耗)
纽扣电池供电时待机功耗大约3.6uA(要把LDO去掉,不然会倒灌电 ...

功耗不错,有时间也弄一个!

网友I:
上ER14505M电池,2200mAH,淘宝价10元,使用时间倍增啊。

网友:
好东西啊,楼主可以考虑卖板子玩玩啊

网友:
做得还不错有时间也弄一个玩玩

网友J:
好资料,求液晶出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ER14505M电池,2200mAH,淘宝价10元,使用时间倍增啊。

40ma一年,2200ma,能用50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资料,求液晶出处,谢谢

已经补充到楼主位。

网友K:
外壳是怎么做的。。。

网友L:
去不了非技术去,表示鸭梨很大

网友:
楼主,积分不够,看不到,能给我发一下吗,多谢。QQ: 1036769672。非常需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外壳是怎么做的。。。

先找了一个差不多能用的壳,做的板。 而后自己手工开了LCD和按键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去不了非技术去,表示鸭梨很大

这个没想到。

技术区不能做推广,发淘宝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想到。

技术区不能做推广,发淘宝之类。

努力转正中

网友M:
问问,SI7005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问问,SI7005多少钱一片

刚才查了下记录
从新华龙买的的价格,没有记录了。
从另一代理买了5片,花了116,折合23.2一片(样片价)。

网友:
不错,段式液晶不知好买不,有设置闹钟的功能就好了。

网友N:
程序下不下来,弱弱的问下,低功耗是IO该怎样设置呢?

网友:
不错,很有帮助,学习了,

网友:
哦,这么好的东西,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对液晶屏感兴趣,谢谢提供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程序下不下来,弱弱的问下,低功耗是IO该怎样设置呢?

我试了下,程序可以下载,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网络的问题。

至于低功耗IO,关键有2点
1.无论IO是输入输出,都不要让IO口的电压不稳,如果IO口的电压处在0-VCC之间,肯定会有泄漏电流,所以一定用让它,要么0电平,要么VCC电平。
2.要看与IO的性质,如果当IO是通信端口,如果IO模式设置的不合适,功耗就降不下来。

想把IO设的完美,一次就达到理想功耗,可以不容易。必要时,需要一点点拆件,分析功耗消耗到哪了。

楼主:
上两张温湿度的读值。 均是一次读取SI7005后,直接显示的。

网友O:
右边 24pin的是啥ic ?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右边 24pin的是啥ic ?

24pinIC就是温湿度传感器SI7005。

SI7005分为带遮盖和不带遮盖的,图中的是带盖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程序可以下载,不知道是不是你的网络的问题。

至于低功耗IO,关键有2点

谢谢!I/O 设置为GPIO_Mode_In_FL_No_IT,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用完的外设都关了, 时钟内部低频HSI 。进入halt 后75uA,怎么改都下不来了。不知哪里还需要优化下。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5, DISABLE);
            ADC_VrefintCmd(DISABLE);
      ADC_Cmd(ADC1, DISABLE);
                        TIM2_ITConfig(TIM2_IT_Update, DISABLE);
            TIM2_Cmd(DISABLE);
                        PWR_PVDCmd(DISABLE);
                        ADC_DeInit(ADC1);
                        TIM2_DeInit();

                        PWR_FastWakeUpCmd(DISABL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GPIO_DeInit(GPIOA);
                        GPIO_DeInit(GPIOB);
                        GPIO_DeInit(GPIOC);
                        GPIO_DeInit(GPIOD);
                        GPIO_DeInit(GPIOE);
                        GPIO_Init(GPIOA,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C,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D,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E,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F,GPIO_Pin_All,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0|GPIO_Pin_2|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Mode_In_FL_No_IT);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3,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GPIO_Init(GPIOB,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

                        GPIO_Init(GPIOB,GPIO_Pin_1,GPIO_Mode_In_PU_IT);
                        EXTI_DeIn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1,EXTI_Trigger_Falling);
                        enableInterrupts();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TIM1|CLK_Peripheral_TIM2|CLK_Peripheral_TIM3|CLK_Peripheral_TIM4,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CLK_Peripheral_DAC|CLK_Peripheral_LCD|CLK_Peripheral_I2C1|CLK_Peripheral_SPI1|CLK_Peripheral_BEEP,DISABLE);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CLK_Peripheral_USART1|CLK_Peripheral_DMA1|CLK_Peripheral_WWDG|CLK_Peripheral_COMP,DISABLE);

                        CLK_SYSCLKSourceSwitchCmd(ENABLE);//使能时钟切换
                        CLK_SYSCLKSourceConfig(CLK_SYSCLKSource_LSI);//选择外部低速时钟作为时钟源
                        /* system clock prescaler: 1*/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设置系统时钟分频
                        while (CLK_GetSYSCLKSource() != CLK_SYSCLKSource_LSI)//等待时钟稳定
                        {}
        Nop_Delay(1000);
        halt();

楼主:
引用 网友N:
谢谢!I/O 设置为GPIO_Mode_In_FL_No_IT,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GPIO_Mode_Out_PP_High_Slow,用完 ...

IO口里有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开漏的端口不稳定,各大IC芯片厂家手册上都说,低功耗时,端口要么上拉,要么推挽。

另外,你再看看外围电路,是否还有耗电的器件,比如分压电阻测电压的情况。

补充:
未连接的引脚用上拉输入,或推挽输出高(低),这样都能将IO固定到一个电平。 至于GPIO_Mode_In_FL_No_IT和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最好都不要用。

网友:
正想做一个呢,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IO口里有GPIO_Mode_Out_OD_Low_Slow? 开漏的端口不稳定,各大IC芯片厂家手册上都说,低功耗时,端口要么 ...

好的  ,非常感谢!又调试了下外围,划开两个接到外围芯片的IO,测电流能到3.5uA的样子!

网友:
楼主,我积分不够,给个液晶链接

网友P: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电池供电也需要pi滤波(如果没说错的话)吗,这种结构在USB供电电路中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教楼主一个问题,电池供电也需要pi滤波(如果没说错的话)吗,这种结构在USB供电电路中常用。

这个电路是在有模拟信号的时候有用。 在这个应用里,其实用不着,但是我将DAC和ADC的引脚也引出来了,方便以后用这个板子做模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在有模拟信号的时候有用。 在这个应用里,其实用不着,但是我将DAC和ADC的引脚也引出来了,方 ...

哦,是我没仔细看,原以为经过滤波给整个芯片供电的呢!

网友:
我正好以前买过几个stm8l152c6t6。

网友:
这个挺有用的。学习下。

网友Q(2014-12-14):
usb?楼主软件里实现了软件usb

网友:
哇,不错。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Q:
usb?楼主软件里实现了软件usb

坛子里已有基于stm8s003的VUSB, 所以板子上留了借口,想移植到stm8L上。 现在USB接口上焊了个拨档开关,软USB还没做。

网友Q:
引用 楼主:
坛子里已有基于stm8s003的VUSB, 所以板子上留了借口,想移植到stm8L上。 现在USB接口上焊了个拨档开关, ...

上次论坛那个俄罗斯软usb好像还没搞定吧 只是实现鼠标跳动吧

网友R: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纽扣电池部分电路重新设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上次论坛那个俄罗斯软usb好像还没搞定吧 只是实现鼠标跳动吧

嗯,就是想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R:
好东西,谢谢楼主分享,纽扣电池部分电路重新设计了吗

这个问题不难,加个MOS,就可以防止倒灌。

网友S:
这个STM8自带液晶驱动吗?多少钱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STM8自带液晶驱动吗?多少钱一片?

这款IC,JLC报价

1 ~ 10 个:        ¥7.10
11 ~ 30 个:        ¥5.50
31 ~ 100 个:        ¥5.18
101 个以上:         ¥4.87

网友T:
正在学习stm8感谢楼主分享,板上那个圆圈中间带折线丝印是什么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正在学习stm8感谢楼主分享,板上那个圆圈中间带折线丝印是什么标志?

哦,那是个人的LOGO标志,没啥艺术细胞,只好弄个曲线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IC,JLC报价

1 ~ 10 个:        ¥7.10

这价格不便宜啊

楼主:
你是说JLC卖贵了? 还是有同样配置更便宜的MCU?

网友U:
我的意思是这mcu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U:
我的意思是这mcu有点小贵。

嗯。在低功耗领域的MCU就那么几种,这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了,性价比很好的一款了。

网友B:
请教下lz看你这个软件里面没有使用看门狗,假如产品有问题死机了如何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lz看你这个软件里面没有使用看门狗,假如产品有问题死机了如何复位? ...

软硬件做的可靠些,就不会死机,不会出现问题的。

1.提高程序健壮性,把所有的程序流向做好,多测试下,避免bug( 比如I2C有没有死等之类的问题),可以确保99%没有问题了。

2.剩下0.999%,是硬件bug和干扰,主要表现在IO电平及通信端口上,导致单片机误动作,软件上对IO端口做了滤波,对通信协议增加校验,程序也不容易走偏。如果硬件干扰了晶振,无解,什么狗也不管用。

3.最后0.001%,才是因为辐射干扰等问题,让程序走偏,这时单片机内的看门狗已经无用,必须加硬件狗了。消费类产品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板子挺漂亮的,资料很全,多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软硬件做的可靠些,就不会死机,不会出现问题的。

1.提高程序健壮性,把所有的程序流向做好,多测试下, ...

首先多谢你的回复。

有个低功耗问题请教你:
1、检测到pd0口输入为低时,pb4输出高(led每秒亮一次),执行halt后,请问下中断唤醒该怎么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多谢你的回复。

有个低功耗问题请教你:

1、检测到pd0口输入为低时,pb4输出高(led每秒亮一次),执行halt后,请问下中断唤醒该怎么写。
----
这句话,我看的不是很明白。

在执行halt,之前先要确定唤醒源,设置唤醒源,然后halt,如果遇到该中断事件,就自动唤醒了,同时也触发中断服务程序。

网友B:
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l101k3,没有rtc这个功能。

网友:
不错的,可以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l101k3,没有rtc这个功能。

这个IC,有AWU功能。 你在datasheet里搜awu,可以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l101k3,没有rtc这个功能。

在stm8l101的参考手册里找awu
《RM0013: STM8L101xx microcontroller family》

网友Q:
刚用STM32L152做了个,跟U盘一样大,usb接口,用的热敏电阻湿敏电阻,带8MB flash, 带锂电池,4位液晶,2个按键。 可以实时显示可以记录。  STM32L152 standby时候只有RTC供电还是蛮省的2UA.  用来记录一天温湿度变化神马的蛮有意思,正愁找个合适外壳,加电池肯定是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stm8l101的参考手册里找awu
《RM0013: STM8L101xx microcontroller family》

谢谢了,不懂再来请教你。

网友:
做的不错,如果成本降低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刚用STM32L152做了个,跟U盘一样大,usb接口,用的热敏电阻湿敏电阻,带8MB flash, 带锂电池,4位液晶,2个 ...

出个套件玩玩呗

网友:
液晶不错,stm8l152

网友:
你说你这板子可以做Vusb,记得坛里有个Stm8103的B,但是不么稳定。请问你有新资料关于stm8 vusb的吗。

网友:
看着挺简单的一个东西,能做好的没几个人。

楼主(2015-03-05):
更新OLED版本,之前可以称为LCD版。

LCD版是支持低功耗的, OLED版把低功耗去掉了,部分驱动做了改动。

使用的OLED屏为 14引脚(I2C)的以SSD1306为驱动的0.91寸屏。

板子本来的OLED接口是为SH1106V驱动OLED准备的,放上SSD1306,硬件不改动,也可以用。

软件驱动,是参考坛里大侠的,再此表示感谢。

效果图:

源码(支持s1,s2修改日期,s3未使用):

网友V:
楼主,OLED一般功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OLED一般功耗多大??

一般显示,几个ma。

规格书里如下:

网友:
强悍!学习了,提供的资料都不错!

网友W:
楼主还有PCB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还有PCB板吗?

还有几块,不多了。 如果需要私信一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块,不多了。 如果需要私信一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吧。

谢谢 已经PM联系方式了

网友:
谢谢lz的板子, 改了个SI7021的程序,基本正常. GPIO换了,还需要调试下.

网友:
不错不错,就是温湿度传感器略贵

网友X:
引用 楼主:
还有几块,不多了。 如果需要私信一下地址和联系方式吧。

楼主,我想要液晶的和OLED的PCB,能否给个淘宝链接?另外,也请告知液晶和OLED的淘宝购买链接!可是我加不了好友,没法发消息给您。能否提供其他的联系方式?我的邮箱是13603052469@139.com。多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我想要液晶的和OLED的PCB,能否给个淘宝链接?另外,也请告知液晶和OLED的淘宝购买链接!可是我加 ...

PCB,没做淘宝链接。可以发顺风到付, 或往我支付宝打10元,发普通快递。  我这里圆通快递就是10元。

网友Y:
3d真炫,dxp?
果断收藏

楼主:
声明:  PCB已经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Y:
3d真炫,dxp?
果断收藏

是的。

谢谢支持。

网友W:
已经收到PCB,但不知道SI7005在哪买?本想在立创商城买,但没货

楼主:
引用 网友W:
已经收到PCB,但不知道SI7005在哪买?本想在立创商城买,但没货

嗯,这个货淘宝不一定可靠。 大的分销商会有,比如 安富利,艾睿,世强,新华龙。

网友Z:
很赞,就是温湿度那个比较贵。
STM8有自带温度,如果能把湿度做便宜的话,更赞!

楼主:
引用 网友Z:
很赞,就是温湿度那个比较贵。
STM8有自带温度,如果能把湿度做便宜的话,更赞!

stm8自带主要测MCU内部温度,一般比环境温度要高。

做低成本的就是用热敏电阻和湿敏电阻,和用集成IC各有优势吧。

网友:
mark  低功耗   LCD SI7005
STM8L152C6温湿度计

网友:
做的很漂亮,赞一个!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用了lz的程序,halt时电流最小也要40多uA. 调试了半天,才发现是外部晶振引脚未连接,程序中未设置,导致额外的耗电.

设置之后,halt时 7uA

网友AB:
3D模型很帅,能不能共享一下或者指点一下哪里找这种资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用了lz的程序,halt时电流最小也要40多uA. 调试了半天,才发现是外部晶振引脚未连接,程序中未设置,导致额外的 ...

嗯,主晶振没用到,可以不用焊。 32K晶振要跑时间,需要焊接。

如果是5V或5V以上供电,7u正常。我实际用的是MCP1703,比HT7533功耗会低1ua

如果是3.3v直连(去掉LDO),待机功耗会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B:
3D模型很帅,能不能共享一下或者指点一下哪里找这种资源?谢谢

论坛搜一下,就有了。我的模型库基本都取自论坛,极少数是自己画的。

网友:
很好。。。。    不知道有没有空弄。。。。

网友(2015-04-17):
跟楼主学习一下低功耗~

网友(2015-08-05):
收藏一下 谢谢了 正好用到这个料

网友:
谢谢楼主,资料片不错,正需要!

网友:
这个不错啊,这个温湿度精度如何额

网友AC:
你用的IAR什么版本,为什么我的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C:
你用的IAR什么版本,为什么我的打不开

EWSTM8-1401

网友(2015-09-29):
很是不错,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AD:
兄台,这板剩余PCB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兄台,这板剩余PCB还有吗?

我记得自留了一块保存,需要晚上回去再去在找找。

网友(2015-12-27):
做的挺好的  学习了

网友:
确实做的不错,

网友(2016-05-07):
不错不错,谢谢分享,可惜没有画好的原理图

网友(2017-05-15):
谢谢,作为参考

网友:
谢谢  虽然是旧贴了  还是一样的受用   楼主辛苦

网友(2017-11-13):
PCB 的3D 库 能否上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