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4-11-06):
modelsim能不能独立运行测试?只写一个.v文件和一个testbench的vt文件用来进行功能仿真。
完全脱离Quartus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A:
必须可以的 不可以人家做这个软件干嘛

网友:
可以的,在modelsim中建个工程,添加好文件,编译一下,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可以的 不可以人家做这个软件干嘛

可以在modelsim中编辑代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modelsim中编辑代码吗?

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作为工程师 这种问题too simple too naive

网友:
编辑代码不一定要用软件自带的,也可以用nodepad++、uedit32等文本编辑器

网友:
自己搜,《modelsim电子系统分析及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