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14-11-06):
本电路可以实现,当接入一种电源后自动切换另一路电源,类似于UPS

VCC_4V5是直流电源,Battery为电池,VCC_IN为输出;当VCC_4V5存在时,自动断开Battery,当VCC_4V5,不存在时,自动使用Battery供电!

网友:
卤煮,DS是不是反了啊~

网友:
4.5V是不是太接近临界值了? 用5V多好? 电池是4.2的锂电吧

网友A:
再加上, 当 VCC_4V5 存在时, 断开电池后, 并向电池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加上, 当 VCC_4V5 存在时, 断开电池后, 并向电池充电.

充不了电吧?上面有二极管反向着,下面的P管关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不了电吧?上面有二极管反向着,下面的P管关断了?

我说是 " 再加上",  懂没,   就是再加上 充电的电路

网友:
不错的做法,D8和MOS体二极管防止对电池反响充电

楼主:
D8实际应用中并未焊接,Battery用的是锂电池,使用TP4056为锂电充电,VCC_IN后面接的是一个LDO,转为3.3V给STM32供电;VCC_USB是接电脑的时候为设备供电,可以类似于上面扩展一下,多路电源选择,未深入研究测试,P-Mos就选择的是“AO3401”

网友:
不错电路,借鉴

网友:
电源切换 mark

网友:
d8画反了吧

网友C:
学习了   SS34对于低功耗的应用可以吗?

网友C:
D8 没反   当接上 VCC_4V5时,P-MOS管关断,VCC_IN端电压高于BATTERY,D8二极管不会导通,也不会向锂电池充电,保护电池     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要加锂电池充电芯片是否在D8处加个 给锂电池充电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8 没反   当接上 VCC_4V5时,P-MOS管关断,VCC_IN端电压高于BATTERY,D8二极管不会导通,也不会向锂电池 ...

额,明白了,忘了D9了

网友:
Q6是很经典的MOS应用,SD没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给电池反向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SS34对于低功耗的应用可以吗?

这个没有细究,应该设计可以的,可以查看一下它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额,明白了,忘了D9了

画法没错啊

网友:
感觉D8画反了

网友E:
tp4056芯片datasheet上有这个原理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tp4056芯片datasheet上有这个原理及电路图

是的,所以说是分享.....我只是验证一下,给出具体的器件型号!

网友F:
只用两个二极管不行吗?

网友:
很实用,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只用两个二极管不行吗?

两个二极管那是是同时供电了,楼主的是只能存在一个人在供电。

网友:
电路还是要加上保护线路,万一 Q6 坏了会有危险性!

网友:
爪机看的不清楚,顶一个先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学习了!不清楚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tp4056芯片datasheet

网友:
这个电路与 TP4056上的那个是差不多,

感觉楼主的D8 二极管 无多大意义-- 因为MOS管内部已经有一个体二极管了,且方向与D8一样,  所以楼主实际电路中也没有接D8。

另外,此电路 从对电池的保护和供电来源这点来说,MOS管和D8二者取其一即可,但为什么实际用了mos而没有用D8呢,

我想是因为后面供电要用3.3V,而电池的电压是3.7--4.2之间,当电池电压过低时,如果用二级管(压降0.6V)后面的电压就是

3.7-0.6=3.1,达不到3.3了,而采用MOS,用电池供电时,mos全开,只有很小的内阻(可以到毫欧级),mos后面还能有接近3.7的电压

再LDO到3.3稳稳的···········

网友:
电流大的时候还是要D8好,不然很容易把MOS弄挂掉的

网友:
4.5v会不会用电小,我觉得5v和3.3自由切换更好

网友:
Q6反了吧!

网友:
谢谢撸主分享啊,多谢!

网友:
mark一下备用

网友:
简单巧妙实用,收藏

网友G:
这个电路我有用过,之前就遇到一个问题,给GSM模块供电的一个电路,也用了LDO,当5V电源断电后,电池给模块供电,当电池电压是3.9V时就不行了,减去AO3401里面的内部压降0.6V,GSM模块电压只有3.3V或以下,就工作不起来了。

网友:
不错。两个二极管应该也可以,外接的电压比电池电压高点。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

网友:
mark!做个记号,以后用到!

网友:
电源转换

网友H:
Q6 PMOS确实是D和S是反过来的,如果是NMOS的话D和S是对的(G控制方式不同)望修改。

网友:
电路三千 各有巧妙不同

网友:
电压12-40V,电流1-3A,这个范围的电源切换应该不行。
二极管的功耗太大。
不知道笔记本上的电源切换电路是怎样实现的。

网友:
我只看看 不发表评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我有用过,之前就遇到一个问题,给GSM模块供电的一个电路,也用了LDO,当5V电源断电后,电池给模块 ...

那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我有用过,之前就遇到一个问题,给GSM模块供电的一个电路,也用了LDO,当5V电源断电后,电池给模块 ...

这种情况,MOS应该没有导通吧。不然MOS咋会工作在体二极管呢?

网友:
在一个充电台灯的电路上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H:
Q6 PMOS确实是D和S是反过来的,如果是NMOS的话D和S是对的(G控制方式不同)望修改。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eWcOR_qvkdNgVaFEr53
AO3401,Datasheet

网友I:
D8可以不用吧,还有VCC_IN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否则后端负载电流大点,就会出现电压跌落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我有用过,之前就遇到一个问题,给GSM模块供电的一个电路,也用了LDO,当5V电源断电后,电池给模块 ...

使用电池给GSM供电,本身就有一定的要求啊,GSM上貌似要求电容1F以上,发送、接收数据时电压跌落不能超过3.3V(不同的模块可能要求会有差异)!

关于压降,你确定你使用的是AO3401么?我实测的电池电压3.824V,通过AO3401,出来的是3.816V,如果接GSM模块的话,从AO3401出来的电压直接接就行,何必要经过LDO?

楼主:
引用 网友I:
D8可以不用吧,还有VCC_IN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电容,否则后端负载电流大点,就会出现电压跌落现象 ...

9楼已经回复了,D8没接啊,只是备用;由于我后端功耗比较小,未加电容.....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UNEIXM2sQ7UF0weoi79eVjZoMrCvhfpMPJ0l-_IVJzke5v1iWteQJfQ1tPLJy9_W ...

这个datasheet没有问题,MOS管作为单向开关元件使用时,PMOS的功率方向是S->D,而NMOS的功率方向是D->S,这个可以从寄生二极管的反方向来判断流向。

网友:
很实用,收下了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 很实用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datasheet没有问题,MOS管作为单向开关元件使用时,PMOS的功率方向是S->D,而NMOS的功率方向是D->S, ...

谢谢指点,可是帖子无法编辑了.....

纠正一下!

电路工作必须满足
栅极输入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否则,将持续对电池充电

分析不完善,请指正.....

网友:
开始说错了

两个二极管的情况下电池端有管压降,MOS管就没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设计个不用二极管的方案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这个datasheet没有问题,MOS管作为单向开关元件使用时,PMOS的功率方向是S->D,而NMOS的功率方向是D->S, ...

mos 导通以后D、S就相当于一根导线,电流是可以双向流通的,只是大多数的应用是单向的,就像你说的。

而这里用的就是不常用的那种方式,自己多体会吧,同样的应用还有MOS管用作电源反接短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J:
mos 导通以后D、S就相当于一根导线,电流是可以双向流通的,只是大多数的应用是单向的,就像你说的。

MOS管导通不是双向导通的,比如PMOS,S端的电压会略大于D端,也就是管子导通压降,电子自然是沿着电压降的方向流通,而且这个时候,寄生二极管也是截止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MOS管导通不是双向导通的,比如PMOS,S端的电压会略大于D端,也就是管子导通压降,电子自然是沿着电压降 ...

自己理解吧,两个PMOS管,最后的Vout 是9.98V,说明不是PMOS的体二极管导通导致的输出。

网友:
只要两个二极管不行吗?当VCC_4V5供电时,D9导通,D8截止,VCC_4V5供电,当VCC_4V5去掉时,D9截止、D8导通,由battery供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如果考虑成本的话用两个压降小的二极管就是咯?

网友:
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自己理解吧,两个PMOS管,最后的Vout 是9.98V,说明不是PMOS的体二极管导通导致的输出。 ...

你这个输出的结果是正确的,没问题。但是其导通原理是:输入经过M1(开通)S->D,非寄生二极管;而M2也是导通的,不过电流是通过M2的寄生二极管流通的,此时M2无电流从D->S,也没有S->D。其实你可以试试单PMOS管的实验,一切明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输出的结果是正确的,没问题。但是其导通原理是:输入经过M1(开通)S->D,非寄生二极管;而M2也是 ...

都已经很明白了,还要再说是M2的体二极管导通。

体二极管就不是二极管了,它的导通压降在 1A 电流输出的时候能有十几毫伏??????

10V的输入,9.98V的输出,输出只降也十几毫伏,就是导通电压低的 肖特基管 也得1V左右。

你可以试着理解M2的导通是因为它的体二极管先导通,然后源极电压到9.4V左右,这时在GS 之间的电压使M2导通,电流从PMOS中通过,而不是再从体二极管中通过。

但这样的解释在仿真中看不到一个电压短暂变化的现象,我这两天正好在看MOS管的内容,等看完以后看看能不能给你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
这个电路啊,我们有用过,说的也不一定对,仅供参考
第一点,电池那部分是一定要用MOS的,如果是只有二极管D8的话,楼上也有人说了,假设二极管正向压降0.5V,那电池电压只有大于3.8V才能给后面供电,那电池里面就有很大一部分电是用不到的了。
第二点,为什么加了MOS之后还要加D8呢?在供电电流比较大的情况下,先是5V供电,当5V拔掉的一瞬间,MOS的导通需要时间,这个时候MOS的内阻是非常大的,而后面又需要很多电流,这个时候,就需要外面的D8来提供电流,要不然MOS输出的电压是会往下掉的,然后又会慢慢回升,有兴趣可以自己测一下这个切换过程中的输出电压波形,就大概能明白。
第三点,如果要加充电功能,之用在5V和BAT之间加个充电IC就行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J:
都已经很明白了,还要再说是M2的体二极管导通。

体二极管就不是二极管了,它的导通压降在 1A 电流输出 ...

还是那句话,你试试用单个PMOS做实验。

网友K:
LZ这个应用还不如直接两个二极管并联简单了事。MOS是可以双向导通的。只要满足GS条件。LZ第一个图也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那句话,你试试用单个PMOS做实验。

还试什么试,我电路里面的防反接短路保护电路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的,正常工作几安培的电流都没有问题,要是你说的是靠体二极管导通流通电流,估计成天就看MOS冒烟了。

算了,你自己爱怎么理解怎么理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这个应用还不如直接两个二极管并联简单了事。MOS是可以双向导通的。只要满足GS条件。LZ第一个图也是可以 ...

确实是能工作,,我的电源是4.4V,电池是最大4.2V,所以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但是,初衷不是这样。初衷是想用Mos管座开关,无奈,经不起推敲啊....

网友(2015-04-08):
学习了,以前一直用两个二极管的路过

网友L:
AO3401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谢谢楼主,已收藏,有空研究

网友:
J1是什么

网友(2015-06-17):
谢谢楼主分享资料!问一下,如果放电电流较大,D8就能起作用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编辑原因:写错了

网友(2015-10-14):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可是帖子无法编辑了.....

纠正一下!

楼主位的图去掉q8,就可以了

你8楼改的图反而没改对。当外接电源时,会对电池涓流充电,不可取

编辑:修改错别字

网友:
看不到图了?

网友:
我就不能看一看?

网友(2016-03-03):
楼主,MOS管内部体二极管方向画错了

网友:
的确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AO3401的作用是什么呢?

控制电池的导通和关闭,VCC_4.5V在的时候,mos管关闭;不在的时候mos管打开,给后续系统供电。

网友(2016-04-04):
引用 楼主:
使用电池给GSM供电,本身就有一定的要求啊,GSM上貌似要求电容1F以上,发送、接收数据时电压跌落不能超过 ...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已经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1.楼主提供的电源切换电路没问题,亲测使用,效果非常好,mos管压降小
2.SIM900A 芯片  注意是芯片正常供电 电压范围是3.2V到 4.8V  推荐4.0V工作
3.一般SIM900A模块 标称是5V供电的,所以模块为了芯片在正常范围工作接口处加了个普通二极管0.7V压降 外部供电4.66V 经过二极管 实测芯片供电3.9V  模块工作正常
                                                           使用锂电池供电之后5V接口4.06V   胆电容  3.3V
                                                           压降到3.3v 启动时搜寻网络消耗电流大,使电压低于sim900a芯片启动电压,SIM900A工作不正常。
4.所以把5V模块的那个二极管去掉之后,SIM900A芯片就工作在正常范围了。

网友:
这个电路值得收藏。

网友:
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源切换电路

网友(2018-11-06):
当没有外部电源的时候,mos导通,难道电流还能从电池D流向s?

网友:
mos 反了吧??

网友(2019-09-07):
这个电路,
当单独电池供电时可以,
当单独5V供电时也可以,
但先电池供电,再接上5V,5V被拉低到电池电压+0.3V的二极管电压。

网友:
MOS管方向反了吧,这图中不管有没有接电源都会从MOS管那里能电池才供电的

网友:
谢谢分享!mark一下电源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