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计疑问

楼主(2014-11-06):
      用两块独立隔离的相同电压的LDO电源,假设分别为电源1和电源2。将电源1的电压输出端与电源2的GND相连,从而使电源1的GND变为负电压输出。实践证明输出还算理想,可分别得到所需的正负电压。
      问题来了!这么获得的正负电源可靠性高吗?图中所示 黄色为输入电源的交流纹波信号,蓝色为正输出纹波信号,红色为负输出纹波信号。可以发现正输出信号(电源2的输出)与输入信号纹波基本一致,但是负输出端(本质是电源1的GND)的纹波信号与前两者有较大差异。发生的应该不是线性变化。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解释下这个现象。
这样做出来的负电源可靠吗?因为很少看到用两个LDO线性电源这么连的 一般DCDC电源这么用的比较常见吧。非常感谢!

网友A:
二者供电独立,当然可以。二者的输出也可以想像成两个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者供电独立,当然可以。二者的输出也可以想像成两个电池。

那为什么平时很少看到类似的设计  会不会不稳定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平时很少看到类似的设计  会不会不稳定呀?

稳定呀,我这样用过,在手里只有7805没有7905的时候,就可以用两个7805做成正负电源。
很少看到类似设计大概是因为这样做需要多用4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测下纹波频率,看有何规律

网友B:
因为做隔离电源的时候,负电压就能顺便做了,变压器多一个绕组的事情,用两个隔离电源再加LDO,不是很麻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做隔离电源的时候,负电压就能顺便做了,变压器多一个绕组的事情,用两个隔离电源再加LDO,不是很麻烦 ...

恩,为什么负输出的纹波形变成图中那样,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定呀,我这样用过,在手里只有7805没有7905的时候,就可以用两个7805做成正负电源。
很少看到类似设计 ...

我也是跟上面这么解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为什么负输出的纹波形变成图中那样,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解释下,非常感谢! ...

因为LDO的输出结构不一样吧,这样一个电源相当于是正常输出,一个相当于是用原来的地输出

网友:
手持挽用表里的+-电源不就是一个LDO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