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SDK支持KL03了

楼主(2014-11-06):
今天才看到KSDK已经支持KL03了,这是KSDK首次支持M0+内核的芯片吧,可是KE系列已经出官方库了,KSDK的首个支持M0+芯片竟然不是,个人感觉移植总比重新开发方便多吧,怎么感觉是两个团队单独开发的呢,以后KSDK支持的芯片多了,现在的KE系列库还会维护更新么,毕竟感觉KSDK是飞思卡罗夫斯基以后主推的啊

网友A:
l楼主你好,其实KSDK对于M0+内核的支持,目前不止KL03,还有新产品KL43, 具体情况可以到KSDK的下载中查看
KSDK主要是跟进最新出来的产品,后续也会慢慢的加入老产品。

关于KE的问题,在没有SDK支持之前,应该都会更新的。

网友B:
“KSDK主要是跟进最新出来的产品”,这个貌似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DK主要是跟进最新出来的产品”,这个貌似搞反了。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后出芯片的同时KSDK就回出相应的更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楼主你好,其实KSDK对于M0+内核的支持,目前不止KL03,还有新产品KL43, 具体情况可以到KSDK的下载中查看 ...

好吧,策略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以后出芯片的同时KSDK就回出相应的更新呢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老的产品目前还是有代码参考,而新产品,以后就直接用SDK支持。
老产品的SDK也在做,以后会慢慢加进来。

网友:
一直用KEIL的路过帮顶赚飞币!

网友C:
不知怎么的,下载了之后一直安装不上,进度一直未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怎么的,下载了之后一直安装不上,进度一直未0%

提示缺JAVA控件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怎么的,下载了之后一直安装不上,进度一直未0%

你好,对于安装KDS的release note里面有要求:
6.1 Maximum file path length in Windows® 7
Windows® 7 imposes a 260 maximum character length for file paths. When installing Kinetis SDK, place it in a directory close to the root to prevent file paths exceeding the maximum character length specified by Windows. The recommended location is the C:\Freescale folder.

路径不要选择的太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提示缺JAVA控件么?

装了Java虚拟机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于安装KDS的release note里面有要求:
6.1 Maximum file path length in Windows® 7
Windows®  ...

是C盘,进度条一直为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对于安装KDS的release note里面有要求:
6.1 Maximum file path length in Windows® 7
Windows®  ...

解决了,是我下载的虚拟机有问题,我重新下载了一个支持win7 64位的虚拟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是我下载的虚拟机有问题,我重新下载了一个支持win7 64位的虚拟机就可以了 ...

好的,感谢分享解决方案。

网友:
好的,留一个我的记号,备查用!

网友(2014-12-23):
KSDK,虚拟机

网友:
还没用过...

网友:
慢慢的kdsk支持的会变多的

网友:
据原厂的FAE说 KSDK的运行效率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楼主你好,其实KSDK对于M0+内核的支持,目前不止KL03,还有新产品KL43, 具体情况可以到KSDK的下载中查看 ...

ZJJ版主,如果用Keil MDK通过FREEDOM板载的OPEN SDA端口进行仿真下载串口通信对MDK版本有没有要求?
我是V4.72的,调试和下载总是提示说有下边的错误,我现在只能通过MSD模式进行下载编译好的.s19文件,却怎恶魔也没有学会仿真调试

网友:
kdsk 支持的原来越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