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字库定义宏____X___那个定义.

楼主(2014-11-06):
如题,以前看到过别人用过这种宏,觉得非常的好,可惜当时没记下来,现在有忘记了,哪位还有这个的,请再分享下,谢谢。
比如
        _ _ _ _ X _ _ _
        _ _ _ _ X _ _ _
        _ _ _ _ X _ _ _
        _ _ _ _ X _ _ _
        _ _ _ _ X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X _ _ _
这个感叹号看起不是很形象?
求关于        X 和 _ 定义的方式。

网友:
二进制
_对应0
X对应1

网友:
/*********************************************************************
*
*       Defines for constants
*/
#define        ________        0x0
#define        _______X        0x1
#define        ______X_        0x2
#define        ______XX        0x3
#define        _____X__        0x4
#define        _____X_X        0x5
#define        _____XX_        0x6
#define        _____XXX        0x7
#define        ____X___        0x8
#define        ____X__X        0x9
#define        ____X_X_        0xa
#define        ____X_XX        0xb
#define        ____XX__        0xc
#define        ____XX_X        0xd
#define        ____XXX_        0xe
#define        ____XXXX        0xf
#define        ___X____        0x10
#define        ___X___X        0x11
#define        ___X__X_        0x12
#define        ___X__XX        0x13
#define        ___X_X__        0x14
#define        ___X_X_X        0x15
#define        ___X_XX_        0x16
#define        ___X_XXX        0x17
#define        ___XX___        0x18
#define        ___XX__X        0x19
#define        ___XX_X_        0x1a
#define        ___XX_XX        0x1b
#define        ___XXX__        0x1c
#define        ___XXX_X        0x1d
#define        ___XXXX_        0x1e
#define        ___XXXXX        0x1f
#define        __X_____        0x20
#define        __X____X        0x21
#define        __X___X_        0x22
#define        __X___XX        0x23
#define        __X__X__        0x24
#define        __X__X_X        0x25
#define        __X__XX_        0x26
#define        __X__XXX        0x27
#define        __X_X___        0x28
#define        __X_X__X        0x29
#define        __X_X_X_        0x2a
#define        __X_X_XX        0x2b
#define        __X_XX__        0x2c
#define        __X_XX_X        0x2d
#define        __X_XXX_        0x2e
#define        __X_XXXX        0x2f
#define        __XX____        0x30
#define        __XX___X        0x31
#define        __XX__X_        0x32
#define        __XX__XX        0x33
#define        __XX_X__        0x34
#define        __XX_X_X        0x35
#define        __XX_XX_        0x36
#define        __XX_XXX        0x37
#define        __XXX___        0x38
#define        __XXX__X        0x39
#define        __XXX_X_        0x3a
#define        __XXX_XX        0x3b
#define        __XXXX__        0x3c
#define        __XXXX_X        0x3d
#define        __XXXXX_        0x3e
#define        __XXXXXX        0x3f
#define        _X______        0x40
#define        _X_____X        0x41
#define        _X____X_        0x42
#define        _X____XX        0x43
#define        _X___X__        0x44
#define        _X___X_X        0x45
#define        _X___XX_        0x46
#define        _X___XXX        0x47
#define        _X__X___        0x48
#define        _X__X__X        0x49
#define        _X__X_X_        0x4a
#define        _X__X_XX        0x4b
#define        _X__XX__        0x4c
#define        _X__XX_X        0x4d
#define        _X__XXX_        0x4e
#define        _X__XXXX        0x4f
#define        _X_X____        0x50
#define        _X_X___X        0x51
#define        _X_X__X_        0x52
#define        _X_X__XX        0x53
#define        _X_X_X__        0x54
#define        _X_X_X_X        0x55
#define        _X_X_XX_        0x56
#define        _X_X_XXX        0x57
#define        _X_XX___        0x58
#define        _X_XX__X        0x59
#define        _X_XX_X_        0x5a
#define        _X_XX_XX        0x5b
#define        _X_XXX__        0x5c
#define        _X_XXX_X        0x5d
#define        _X_XXXX_        0x5e
#define        _X_XXXXX        0x5f
#define        _XX_____        0x60
#define        _XX____X        0x61
#define        _XX___X_        0x62
#define        _XX___XX        0x63
#define        _XX__X__        0x64
#define        _XX__X_X        0x65
#define        _XX__XX_        0x66
#define        _XX__XXX        0x67
#define        _XX_X___        0x68
#define        _XX_X__X        0x69
#define        _XX_X_X_        0x6a
#define        _XX_X_XX        0x6b
#define        _XX_XX__        0x6c
#define        _XX_XX_X        0x6d
#define        _XX_XXX_        0x6e
#define        _XX_XXXX        0x6f
#define        _XXX____        0x70
#define        _XXX___X        0x71
#define        _XXX__X_        0x72
#define        _XXX__XX        0x73
#define        _XXX_X__        0x74
#define        _XXX_X_X        0x75
#define        _XXX_XX_        0x76
#define        _XXX_XXX        0x77
#define        _XXXX___        0x78
#define        _XXXX__X        0x79
#define        _XXXX_X_        0x7a
#define        _XXXX_XX        0x7b
#define        _XXXXX__        0x7c
#define        _XXXXX_X        0x7d
#define        _XXXXXX_        0x7e
#define        _XXXXXXX        0x7f
#define        X_______        0x80
#define        X______X        0x81
#define        X_____X_        0x82
#define        X_____XX        0x83
#define        X____X__        0x84
#define        X____X_X        0x85
#define        X____XX_        0x86
#define        X____XXX        0x87
#define        X___X___        0x88
#define        X___X__X        0x89
#define        X___X_X_        0x8a
#define        X___X_XX        0x8b
#define        X___XX__        0x8c
#define        X___XX_X        0x8d
#define        X___XXX_        0x8e
#define        X___XXXX        0x8f
#define        X__X____        0x90
#define        X__X___X        0x91
#define        X__X__X_        0x92
#define        X__X__XX        0x93
#define        X__X_X__        0x94
#define        X__X_X_X        0x95
#define        X__X_XX_        0x96
#define        X__X_XXX        0x97
#define        X__XX___        0x98
#define        X__XX__X        0x99
#define        X__XX_X_        0x9a
#define X__XX_XX        0x9b
#define X__XXX__        0x9c
#define X__XXX_X        0x9d
#define        X__XXXX_        0x9e
#define        X__XXXXX        0x9f
#define        X_X_____        0xa0
#define        X_X____X        0xa1
#define        X_X___X_        0xa2
#define        X_X___XX        0xa3
#define        X_X__X__        0xa4
#define        X_X__X_X        0xa5
#define        X_X__XX_        0xa6
#define        X_X__XXX        0xa7
#define        X_X_X___        0xa8
#define        X_X_X__X        0xa9
#define        X_X_X_X_        0xaa
#define        X_X_X_XX        0xab
#define        X_X_XX__        0xac
#define        X_X_XX_X        0xad
#define        X_X_XXX_        0xae
#define        X_X_XXXX        0xaf
#define        X_XX____        0xb0
#define X_XX___X        0xb1
#define        X_XX__X_        0xb2
#define        X_XX__XX        0xb3
#define        X_XX_X__        0xb4
#define        X_XX_X_X        0xb5
#define        X_XX_XX_        0xb6
#define        X_XX_XXX        0xb7
#define        X_XXX___        0xb8
#define        X_XXX__X        0xb9
#define        X_XXX_X_        0xba
#define        X_XXX_XX        0xbb
#define        X_XXXX__        0xbc
#define        X_XXXX_X        0xbd
#define        X_XXXXX_        0xbe
#define        X_XXXXXX        0xbf
#define        XX______        0xc0
#define        XX_____X        0xc1
#define        XX____X_        0xc2
#define        XX____XX        0xc3
#define        XX___X__        0xc4
#define        XX___X_X        0xc5
#define        XX___XX_        0xc6
#define        XX___XXX        0xc7
#define        XX__X___        0xc8
#define        XX__X__X        0xc9
#define        XX__X_X_        0xca
#define        XX__X_XX        0xcb
#define        XX__XX__        0xcc
#define        XX__XX_X        0xcd
#define        XX__XXX_        0xce
#define XX__XXXX        0xcf
#define        XX_X____        0xd0
#define        XX_X___X        0xd1
#define        XX_X__X_        0xd2
#define        XX_X__XX        0xd3
#define        XX_X_X__        0xd4
#define        XX_X_X_X        0xd5
#define        XX_X_XX_        0xd6
#define        XX_X_XXX        0xd7
#define        XX_XX___        0xd8
#define        XX_XX__X        0xd9
#define        XX_XX_X_        0xda
#define        XX_XX_XX        0xdb
#define        XX_XXX__        0xdc
#define        XX_XXX_X        0xdd
#define        XX_XXXX_        0xde
#define        XX_XXXXX        0xdf
#define        XXX_____        0xe0
#define        XXX____X        0xe1
#define        XXX___X_        0xe2
#define        XXX___XX        0xe3
#define        XXX__X__        0xe4
#define        XXX__X_X        0xe5
#define        XXX__XX_        0xe6
#define        XXX__XXX        0xe7
#define        XXX_X___        0xe8
#define        XXX_X__X        0xe9
#define        XXX_X_X_        0xea
#define        XXX_X_XX        0xeb
#define        XXX_XX__        0xec
#define        XXX_XX_X        0xed
#define        XXX_XXX_        0xee
#define        XXX_XXXX        0xef
#define        XXXX____        0xf0
#define        XXXX___X        0xf1
#define        XXXX__X_        0xf2
#define        XXXX__XX        0xf3
#define        XXXX_X__        0xf4
#define        XXXX_X_X        0xf5
#define        XXXX_XX_        0xf6
#define        XXXX_XXX        0xf7
#define        XXXXX___        0xf8
#define        XXXXX__X        0xf9
#define        XXXXX_X_        0xfa
#define        XXXXX_XX        0xfb
#define        XXXXXX__        0xfc
#define        XXXXXX_X        0xfd
#define        XXXXXXX_        0xfe
#define        XXXXXXXX        0xff

网友:
3楼正解,学习。

网友A:
既然都贴出来了,随便演示一下怎么使用啊。谢谢了

网友:
不懂,期待更详细解释

网友:
2楼3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都贴出来了,随便演示一下怎么使用啊。谢谢了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www.segger.com                           *
**********************************************************************
*                                                                    *
* C-file generated by                                                *
*                                                                    *
*        Font converter for emWin version 5.22                       *
*        Compiled Jul  4 2013, 12:18:44                              *
*        (C) 1998 - 2013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
* Source file: font.c                                                *
* Font:        微软雅黑                                              *
* Height:      31                                                    *
*                                                                    *
**********************************************************************
*                                                                    *
* Initial font height:  31                                           *
* Range disabled:       0000 - FFFF                                  *
*                                                                    *
**********************************************************************
*/

#include "GUI.h"

#ifndef GUI_CONST_STORAGE
  #define GUI_CONST_STORAGE const
#endif

/* The following line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any file selecting the
   font.
*/
extern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

/* Start of unicode area <Hangul Supplementary-A> */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0[ 93] = { /* code 4390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X__,________,________,
  _____X__,__XXXXXX,_XXXXXX_,
  _XXXXXXX,XXXXXXXX,_XXXXXX_,
  _XXXXXXX,XX____XX,_____XX_,
  _____X__,______XX,_____XX_,
  _____X__,__XX__XX,_X___XX_,
  _XXXXXXX,XX_X__XX,_XX__XX_,
  _XX_____,XX_XX_XX,_XX__XX_,
  _XX_____,XX_XX_XX,__X__XX_,
  _XXXXXXX,XX__X_XX,__XX_XX_,
  _XX_____,XX____XX,____XXX_,
  _XX_____,XX____XX,___XXXX_,
  _XXXXXXX,XX___XXX,__XX_XX_,
  _XX__X__,XX__XXXX,_XX__XX_,
  _____X__,XX_XX_XX,_X___XX_,
  _____X__,__XX__XX,_____XX_,
  _XXXXXXX,XX____XX,_____XX_,
  _XXXXXXX,XX____XX,_____XX_,
  _____X__,______XX,_____XX_,
  _____X__,______XX,_____XX_,
  _____X__,___XXXXX,_XXXXX__,
  _____X__,___XXXX_,_X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1[ 93] = { /* code 4391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XXXX_XX,XXX_XXXX,XXXXXX__,
  _XXXX_XX,XXX_XXXX,XXXXXX__,
  ____X___,_XX_____,____XX__,
  ____X___,_XX_____,____XX__,
  ____X_X_,_XX_XXXX,XXXXXX__,
  _X__X_XX,_XX_XXXX,XXXXX___,
  _X__X_XX,_XX_____,____X___,
  _XX_X__X,_XX_____,____X___,
  _XX_X__X,_XXXXXXX,XXXXXXXX,
  __X_X__X,XXXXXXXX,XXXXXXXX,
  ____X___,_XX_X___,XX______,
  ____X___,_XX_XX__,XX____X_,
  ___XX___,XXX__XX_,XXX__XX_,
  __XXX__X,XXX__XX_,XXX_XX__,
  _XX_X_XX,_XX____X,XXXXX___,
  _X__XXX_,_XX___XX,XX_X____,
  ____X___,_XX_XXX_,XX_XX___,
  ____X___,_XXXXX__,XX__XX__,
  ____X___,_XXX____,XX___XX_,
  ____X___,_XX_____,XX____X_,
  _XXXX_XX,XXX__XXX,XX______,
  _XXXX_XX,XX___XXX,X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2[ 93] = { /* code 4392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XX_,__X_____,
  _XXXX_XX,XXX__XX_,__XX_XX_,
  _XXXX_XX,XXX___X_,_XXXX___,
  ____X___,_XX___XX,X_______,
  ____X___,_XX_XX_X,____X___,
  _X__X_X_,_XX____X,X__XXXX_,
  _X__X_XX,_XX____X,X_XX__X_,
  _XX_X__X,_XX_____,XX____X_,
  _XX_X__X,_XX__XXX,_XX__XX_,
  __X_X__X,XXXXXX__,__XXXXX_,
  ____X___,_XX__XX_,_X__XX__,
  ____X___,_XX___X_,_XX__XX_,
  ___XX___,XXX___X_,_XXXX___,
  __XXX__X,XXX__XXX,X_______,
  __X_X_XX,_XXXX__X,_____X__,
  _X__XXX_,_XX____X,X___XX__,
  _X__X___,_XX____X,X_XX____,
  ____X___,_XX_____,XXX___X_,
  ____X___,_XX____X,XXX___XX,
  ____X___,_XX__XX_,_XXX__X_,
  _XXXX_XX,XXXXX___,__XXXXX_,
  _XXXX_XX,XX______,____XXX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3[ 93] = { /* code 4393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X______,
  _XXXX_XX,XXX_____,_X______,
  _XXXX_XX,XXX_____,_X____X_,
  ____X___,_XXXXXXX,_XX__XX_,
  ____X___,_XX___XX,_XXXXX__,
  _X__X___,_XX___X_,_X_XX___,
  _X__X_X_,_XX___X_,_X_XX___,
  _XX_X_XX,_XX__XX_,_X__XX__,
  _XX_X_XX,_XX_XX__,_X___XX_,
  __X_X__X,_XXXX_XX,XX____X_,
  ____X__X,_XXX__XX,XX______,
  ____X___,XXX_____,________,
  ___XX___,XXX_XXXX,XXXXXX__,
  __XXX__X,_XX_XXXX,XXXXXX__,
  __X_X_XX,_XX_XX__,_____X__,
  _X__XXX_,_XX_XXXX,XXXXXX__,
  _X__X___,_XX_XX__,_____X__,
  ____X___,_XX_XX__,_____X__,
  ____X___,_XX_XX__,_____X__,
  ____X___,_XX_XXXX,XXXXXX__,
  _XXXX_XX,XX__XXXX,XXXXXX__,
  _XXXX_XX,XX__XX__,_____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4[ 93] = { /* code 439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X__X___,
  _XXXX_XX,XXX_____,_X___XX_,
  _XXXX_XX,XXX_____,_X______,
  ____X___,_XXXXXXX,XXXXXXXX,
  ____X___,_XX_____,_X______,
  ____X_X_,_XX_____,_X______,
  _X__X_XX,_XX_XXXX,XXXXXXX_,
  _X__X_XX,_XX_XX__,_X___XX_,
  _XX_X_XX,_XX_XX__,_X___XX_,
  _XX_X__X,_XX_XXXX,XXXXXXX_,
  __X_X__X,_XX_XX__,_X___XX_,
  ____X___,_XX_XX__,_X___XX_,
  ____X___,XXX_XXXX,XXXXXXX_,
  ___XX___,XXX_XX__,_X___XX_,
  __XXX__X,_XX_XX__,_X______,
  _XX_X_XX,_XX_____,____X___,
  _X__XXX_,_XXXXXXX,XXXXXXXX,
  ____X___,_XX__X__,____X___,
  ____X___,_XX__XX_,____X___,
  ____X___,_XX___XX,____X___,
  ____X___,_XX____X,___XX___,
  _XXXX_XX,XX______,XXXXX___,
  _XXXX_XX,XX______,XXX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5[ 93] = { /* code 4395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XX,________,_X______,
  __X___XX,__X__X__,XX___X__,
  __XX__XX,_XXXXXX_,XX__XX__,
  ___XX_XX,XX____XX,XX_X____,
  ____XXXX,________,XXX_____,
  _____XXX,XX_____X,X_XX____,
  ___XXX__,XXX__XXX,___XXX__,
  __XX____,__X__X__,____X___,
  _XXXXXXX,XXXXXXXX,XXXXXXX_,
  _XXXXXXX,XXXXXXXX,XXXXXXX_,
  _XX_____,________,_____XX_,
  ___XXXXX,XXX_XXXX,XXXXX___,
  ________,__X_____,___XX___,
  ____X___,__X__XX_,___XX___,
  ____XX__,__X___XX,___XX___,
  ______X_,__X____X,___XX___,
  _______X,X_X_____,_X_XX___,
  ____XXXX,X_X___XX,XXXXX___,
  __XXXXX_,__X_XXXX,X__XX___,
  __XX____,__X_XX__,___XX___,
  ______XX,XXX_____,XXXXX___,
  ______XX,XXX_____,XXX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6[ 93] = { /* code 4396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X____,_X______,________,
  ___X____,_X______,________,
  ___XX___,XX__XXXX,XXXXXXX_,
  ____X___,X___XXXX,XXXXXXX_,
  _XXXXXXX,XXX____X,X____XX_,
  _XX___X_,__X____X,X____XX_,
  _XXX__X_,XXX_X__X,X_X__XX_,
  _XXXX_X_,X_X_XX_X,X_X__XX_,
  _XX_X_XX,X_X_XX_X,X_XX_XX_,
  _XX___X_,__X__X_X,X_XX_XX_,
  _XXXXXXX,XXX__XXX,X_XX_XX_,
  _XX_____,__X____X,X____XX_,
  ________,_______X,X___XXX_,
  __XXXXXX,XXX___XX,X___XXX_,
  __X_____,_XX___XX,X__X_XX_,
  __X_____,_XX__X_X,X_XX_XX_,
  __X_____,_XX_XX_X,X_X__XX_,
  __XXXXXX,XXXXX__X,XX___XX_,
  __X_____,_XX____X,X____XX_,
  __X_____,_XX____X,X____XX_,
  __XXXXXX,XXX____X,X____XX_,
  __X_____,_XX_XXXX,__XXXX__,
  __X_____,_XX_XXXX,__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7[ 93] = { /* code 4397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XXXXXXX,XXX_XXXX,XXXXXXX_,
  _____X__,____XXXX,XXXXXXX_,
  ____XX__,_______X,X____XX_,
  _XXXXXXX,XXXX___X,X____XX_,
  ___XX___,XX__X__X,X_X__XX_,
  __XX____,_XX_XX_X,X_X__XX_,
  __XXXXXX,X_XXXX_X,X_X__XX_,
  _X_X____,X____X_X,X_XX_XX_,
  _X_X____,X____X_X,X_XX_XX_,
  ___XXXXX,X______X,X_XX_XX_,
  ___X____,X______X,X____XX_,
  ________,_______X,X___XXX_,
  _XXXXXXX,XXX___XX,X___XXX_,
  _XX_____,__X__XXX,X__X_XX_,
  _XX_____,__X__X_X,X_X__XX_,
  _XX_XXXX,X_X_X__X,XXX__XX_,
  _XX_X__X,X_XXX__X,X____XX_,
  _XX_X__X,X_X____X,X____XX_,
  _XX_XXXX,X_X____X,X____XX_,
  _XX_X___,__X____X,X____XX_,
  _XX____X,XXX_XXXX,X_XXXX__,
  _XX____X,XXX_XXXX,__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8[ 93] = { /* code 4398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X_,________,________,
  ______X_,________,________,
  _XXXXXXX,XXXX_XXX,XXXXXXX_,
  ______X_,___X_XXX,XXXXXXX_,
  ______X_,___X____,XX___XX_,
  _XXXXXXX,XXXXX___,XX___XX_,
  ______X_,___X_X__,XXX__XX_,
  ______X_,___X_XX_,XXXX_XX_,
  _XXXXXXX,XXXX_XX_,XXXX_XX_,
  ______X_,___X__X_,XX_X_XX_,
  _X__X_X_,XX_X__X_,XX_X_XX_,
  _X__X_X_,XX_X__XX,XX___XX_,
  _XXXX_X_,XXXX____,XX__XXX_,
  _X____X_,___X____,XX_XXXX_,
  _X____X_,___X___X,XXXX_XX_,
  _XXXXXXX,XXXX__XX,XXX__XX_,
  _X____X_,___X_XX_,XX___XX_,
  _X____X_,___X_X__,XX___XX_,
  _XXXX_X_,XXXX____,XX___XX_,
  _X__X_X_,XX_X____,XX___XX_,
  _X__X_X_,XX_X____,XX___XX_,
  _X__X_X_,XX_X_XXX,X_XXXXX_,
  XX__X_X_,XX_X__XX,X_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9[ 93] = { /* code 4399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XX_,________,________,
  _____XX_,________,________,
  _XXXXXXX,XXXX_XXX,X_XXXXX_,
  _X______,___X_XXX,X_XXXXX_,
  _X______,___X____,X____XX_,
  _X_XXXXX,XX_X____,X____XX_,
  ______X_,____XX__,X_X__XX_,
  ___X__X_,__X__X__,X_XX_XX_,
  __X___X_,XX___X__,X_XX_XX_,
  _X___XXX,X____XX_,X__X_XX_,
  ___XXXX_,_____XX_,X__X_XX_,
  XXXXXXXX,XXX__XX_,X____XX_,
  __XX____,__X____X,X____XX_,
  __XXXXXX,XXX___XX,X___XXX_,
  __XX____,__X___X_,X__XXXX_,
  __XX____,__X__X__,X_XX_XX_,
  __XXXXXX,XXX_XX__,XXX__XX_,
  __XX____,__X_____,X____XX_,
  __XXXXXX,XXX_____,X____XX_,
  __XX____,__X_____,X____XX_,
  ____XX_X,X_______,X____XX_,
  __XX____,_XX_____,X____XX_,
  XX______,___X_XXX,X_XXXXX_,
  ________,_____XXX,X_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A[ 93] = { /* code 439A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X__,____X___,
  _XXXX_XX,XX___X__,____X___,
  _XXXX_XX,XXXXXXXX,XXXXXXX_,
  ___XX___,XX___X__,____X___,
  ___XX___,XX_XXXXX,_XXXXXX_,
  ___XXXX_,XX___X__,____X___,
  _X_XX_X_,XX___X__,____X___,
  _X_XX_X_,XXXXXXXX,XXXXXXXX,
  _XXXX_X_,XX___X__,____X___,
  _XXXX_XX,XX______,________,
  ___XX_XX,XX_XXXXX,XXXXXXX_,
  ___XX___,XX______,_____XX_,
  ___XX__X,XX______,_____XX_,
  __XXX__X,XX_XXXXX,XXXXXXX_,
  __XXX_X_,XX______,_____XX_,
  _X_XXX__,XX______,_____XX_,
  _X_XX___,XX_XXXXX,XXXXXXX_,
  ___XX___,XX______,X____XX_,
  ___XX___,XX_XXXXX,XX_X_X__,
  ___XX___,XX_X_XX_,_X_XXXX_,
  ___XX___,XXXX_XX_,___X__X_,
  _XXXX_XX,X_XX__XX,XXXX__X_,
  _XXX__XX,X_X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B[ 93] = { /* code 439B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X_____,________,
  ________,__X_____,____XX__,
  ___XXXXX,XXXXXXXX,X__XX___,
  ________,__X_____,_XXX____,
  ________,__X____X,XX______,
  _XXXXXXX,XXXXXXXX,XXXXXXX_,
  ________,_XXXX___,________,
  ______XX,XXX_____,________,
  ___XXXXX,X_______,_XX_____,
  XXXXXXX_,____XXXX,XXX_____,
  _XX___XX,XXXXXXX_,____X___,
  ______X_,________,____XX__,
  ______X_,________,___XX___,
  ______XX,XXXXXXXX,XXX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XXXX,XXXXXXXX,XXXX____,
  ____X___,________,___X____,
  ____X___,________,___X____,
  ____X___,________,___X____,
  ____X___,________,___X____,
  ____XXXX,XXXXXXXX,XXXX____,
  ____X___,________,___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C[ 93] = { /* code 439C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X__,_______X,X_______,
  _____X__,_______X,X_______,
  _____X__,__X____X,X_______,
  __XXXXXX,X_XXXXXX,XXXX__X_,
  __XXXXXX,XXX_XXXX,XXXX_XX_,
  _____X__,XX_____X,X____XX_,
  _____X__,XX_____X,X___XX__,
  _____X_X,X______X,X__XX___,
  _XXXXXXX,XXX_XXXX,XXXXXXXX,
  _XXXXXXX,XXX_XXXX,XXXXXXXX,
  _____XX_,________,_XX_____,
  ____XX__,________,XX______,
  ___XX___,_______X,X_______,
  __XXX___,______XX,_____X__,
  _XXXXXXX,XX___XX_,___XXX__,
  _X_XXXXX,XX_XXXX_,_XXXXX__,
  ___XX___,__XX__XX,XXXX__X_,
  ___XX___,______XX,X_____X_,
  ___XX___,______X_,_____XX_,
  ___XX___,_XX___X_,_____XX_,
  ___XX___,XXX___X_,_____XX_,
  ___XX_XX,X_____XX,XXXXXXX_,
  ___XXX__,_______X,XXXXXX__,
  ___X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D[ 93] = { /* code 439D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X_____,________,
  ________,__X_____,____XX__,
  ___XXXXX,XXXXXXXX,X__XX___,
  ________,__X_____,_XXX____,
  ________,__X____X,XX______,
  _XXXXXXX,XXXXXXXX,XXXXXXX_,
  ________,_XXXXX__,________,
  _______X,XXX_____,_XX_____,
  ___XXXXX,X___XXXX,XXX_X___,
  XXXXXXXX,XXXXXXXX,____XX__,
  _XX___XX,________,___XX___,
  ______XX,XXXXXXXX,XXX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XXXXXX,XXX_XXXX,XXXXXX__,
  ___X____,__X__X__,____XX__,
  ____XX__,__X___XX,____XX__,
  _____XX_,__X_____,X___XX__,
  ____XXXX,X_X____X,XXX_XX__,
  _XXXXXXX,X_X_XXXX,XXX_XX__,
  __XX____,_XX_XXX_,____XX__,
  _____XXX,XXX____X,XXXXXX__,
  _____XXX,XX______,XXXX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E[ 93] = { /* code 439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XX____,________,
  ________,__XX____,____X___,
  ___XXXXX,XXXXXXXX,X_XXX___,
  ________,__XX____,_XX_____,
  ________,__XX___X,XX______,
  _XXXXXXX,XXXXXXXX,XXXXXXX_,
  ________,_XXXX___,________,
  ______XX,XXX_____,________,
  ___XXXXX,XXXXXXXX,XXXX____,
  _XXX_XX_,________,__XX____,
  _____XXX,XXXXXXXX,XXXX____,
  _____XX_,________,__XX____,
  _____XX_,________,__XX____,
  _____XXX,XXXXXXXX,XXXX____,
  _____XX_,________,__XX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XXXXXX,XXXXXXXX,XXXX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unsigned char acGUI_Fontfont_439F[ 93] = { /* code 439F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XX___,________,________,
  ___XX___,XXXXXXXX,XXXXXXXX,
  ___XX___,XXXXXXXX,XXXXXXXX,
  ___XX___,______XX,________,
  ___X____,______XX,________,
  XXXXXXXX,_____XX_,________,
  XXXXXXXX,_XXXXXXX,XXXXXXX_,
  __XX__XX,_XXXXXXX,XXXXXXX_,
  __XX__XX,_XX__XX_,_XX__XX_,
  __XX__XX,_XX__XX_,_XX__XX_,
  __X___X_,_XX__XX_,_XX__XX_,
  __X___X_,_XX__XX_,_XX__XX_,
  _XX___X_,_XX__XX_,_XX__XX_,
  _XX__XX_,_XX__XX_,_XX__XX_,
  __X__XX_,_XX__XX_,_XX__XX_,
  ___XXX__,_XX__XX_,_XX__XX_,
  ____XX__,_XX__XX_,_XX__XX_,
  ___XXXX_,_XX__XX_,_XX__XX_,
  ___XX_XX,_XX__XX_,_XX__XX_,
  __XX___X,XXX__XX_,_XX__XX_,
  _XX_____,_XX_____,_____XX_,
  XXX_____,_XX_____,_XXXXX__,
  _X______,_XX_____,_XXXXX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GUI_CONST_STORAGE GUI_CHARINFO GUI_Fontfont_CharInfo[16] =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0 } /* code 4390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1 } /* code 4391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2 } /* code 4392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3 } /* code 4393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4 } /* code 4394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5 } /* code 4395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6 } /* code 4396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7 } /* code 4397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8 } /* code 4398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9 } /* code 4399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A } /* code 439A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B } /* code 439B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C } /* code 439C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D } /* code 439D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E } /* code 439E */
  ,{  24,  24,  3, acGUI_Fontfont_439F } /* code 439F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GUI_Fontfont_Prop1 = {
   0x4390 /* first character */
  ,0x439F /* last character  */
  ,&GUI_Fontfont_CharInfo[  0] /* address of first character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_PROP *)0 /* pointer to next GUI_FONT_PROP */
};

GUI_CONST_STORAGE GUI_FONT GUI_Fontfont = {
   GUI_FONTTYPE_PROP /* type of font    */
  ,31 /* height of font  */
  ,31 /* space of font y */
  ,1 /* magnification x */
  ,1 /* magnification y */
  ,{&GUI_Fontfont_Prop1}
  ,25 /* Baseline */
  ,13 /* Height of lowercase characters */
  ,18 /* Height of capital characters */
};

网友:
弄明白了,学到了,哈哈

网友:
还能这样玩,感觉好奇妙啊。谢这位仁兄了。

网友:
这个定义英文还形象,中文就浪费页面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定义,请问优点在哪里,除了直观一点,看不出来其他优点啊

网友:
谢谢,很详细,又学了一招,收藏了

网友:
弄那么多XXOO,表示很头晕

网友:
什么作用,求教育

网友:
对,看三楼说的就很明白。主要是这种方式可以直接看出字到底是什么

网友:
拿LZ高清头像来买单

网友:
还可以这样玩,学习学习

网友:
我就是用这个在 Visual Studio 中模拟图形输出的。你说用 Visual Studio 模拟输出有什么用?前两天我要显示一个蓝牙的标志,取模软件生成的图像数组不完整,所以抠像素点的时候,在控制台窗口就很明显了。不然你试试在1.3寸 oled 屏上直接抠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