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不被电脑识别了,是坏了吗?

楼主(2014-11-06):
昨天用jlink调试一个K60开发板,调着调着keil就卡掉了,然后发现JLINK连不上去了,jlink灯也不亮了,换根线,换个电脑也不行,这是坏了吗?谢谢!

网友:
固件掉了,重新烧录

网友:
重刷固件的时候到了。

网友:
一般需要重新刷固件。百度jlink修复

网友:
重刷固件,我的经常丢固件.第一次遇到也确实着急了一下.

网友:
十有八九是固件掉了,重新刷一遍固件就OK

网友:
感觉是固件掉了

网友:
重新刷一遍固件,好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
坛子里就有解决办法,你搜一下

网友:
楼主固件掉了,重新刷一下就好了,我都遇到n多次了,但是后来在坛里面某个人那里买了一个好像是38元的JLINK V8本以为也会掉固件,但奇迹的是到现在还没有掉过一次

网友:
我的都掉了好几次了

网友:
每天都有人掉固件

网友:
JLINK V9掉不掉固件呢,经常掉固件,今天掉了之后,再也刷不进去了,关键时候掉链子。

楼主:
哦,终于弄好了,是固件掉了

网友:
刷了好几次的路过~~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升级固件把jlink弄成砖头的路过,还好又刷了回来

网友:
感覺是固件壞了  之前我的轉接頭不太穩 也時常這樣

网友:
还从来没刷过,之前KEIL提示升级点了一下,结果JLINK杯具了不能下载了。

网友:
重刷固件就好,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终于弄好了,是固件掉了

你们用的都是山寨JLink吗? 我之前用的山寨JLink都没有掉过固件啊。

网友:
是AT那个ARM芯片质量不行吗? 还是有意为之 ?

网友:
不识别都是丢固件了 重烧一下就OK了

网友:
掉固件了,重新刷就是了

网友:
百度下JINLK固件,大把大把的详细教程和各种固件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A:
重刷固件,我的经常丢固件

网友:
固件重刷就好了,之前用的jlink,有的就容易坏,有的就不容易坏

网友:
重刷固件

网友:
刷固件吧 ,如果还不行 就OVER了

网友:
jlinkV8掉固件,常有的事哈哈哈。

网友:
我最开始买的那个JLINK比较好,大概在08年买的,后来都几十了

网友:
X宝上那些卖20多的和卖80多的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80多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2014-12-09):
固件掉了,重新升级一下

网友:
50块买个烂jlink, 天天要刷几次固件
店家说多备几个!

网友:
是不是买到盗版的jlink啦

网友:
难怪JLINK8卖不起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我的经常丢固件

丢固件是什么意思?是里面的程序没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丢固件是什么意思?是里面的程序没有了吗

YES。

网友:
赞!过几天按照您这个方法试一下  先提前谢谢啦

网友:
国产山找JLINK ,有问题刷固件肯定没错

网友(2015-01-11):
哪有这么容易坏

网友:
我前两天就烧坏一个,郁闷

网友:
还没遇到固件掉了的情况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终于弄好了,是固件掉了

楼主怎么弄的?我的JLink刷固件时短接Erase和Test操作过后,JLink插电脑就没反应了,灯也不亮,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未识别设备(获取设备描述符失败)”,再进行下一步操作就没反应了,到现在还没搞好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
楼主用哪个版本的JLInk?

网友C:
我的V8经常这样,重新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V8经常这样,重新刷固件

某宝上有不掉固件的V8,不知道真假

网友:
丢固件也应该识别设备吧?只是不是JLINK而已

网友:
固件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D:
刷固件只能刷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固件只能刷一次吗

可以刷多次

网友E:
刷几十次以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几十次以上是没问题的

只要芯片没坏可以一直刷,上千次问题也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刷几十次以上是没问题的

我刷了没刷过的,第一次可以刷好,第二次就不能刷好了,这是为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了没刷过的,第一次可以刷好,第二次就不能刷好了,这是为何

重新安装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2015-02-26):
索性刷一个可以升级的固件,升级了keil也能用。

网友:
我都是一堆JLINK,掉了固件就扔一边,等基本都不能用了,再花半天时间重新刷,刷完看着一堆整装待发的JLINK,好有成就感。

网友:
重新升级固件,可以看我年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