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W激光雕刻PCB经验证可行

楼主(2014-11-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你搞个10600nm激光,就可以制造激光pcb加工设备了

网友:
没有雕刻机的人飘过,好羡慕大家有雕刻机,尤其是楼主自己都能改造了

网友:
听着不错的样子,最好走两次
第一次用于蚀刻,每二次加工焊盘
还有就是可以用二轴机器搞,因为不用提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焊盘感觉太慢了,走圆形的焊盘刀路很多,烧的也不是很干净。对于没有关闭激光的g代码来讲,能提到可 ...

加工效率肯定是刀快,但那样就不方便了,要么得有两个机器 或者 在原CNC上加装激光头

网友:
pcb贴上黑色胶带,这样用低功率的激光也能行了,切割完将不要的胶带撕掉,然后腐蚀

网友:
烧钱的玩意,高大上啊

网友:
2w的激光求连接

网友:
这个价钱这点功率还不如直接上二氧化碳激光管了

网友:
C02 激光才4-500元30-50w,这个2w就要700,而且寿命有限.

网友:
有无刻出来的成品板子出来看看哈~

网友:
用激光烧腊膜行不行?在覆铜板上刷一层腊

网友:
这个早试过了,当年我用40w co2激光,使用手喷漆遮盖,
结果就是,精度低,速度慢,有烟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那的走线精度可以到0.1mm,CO2是做不到的。加了聚焦也不行。所以别提CO2了。你应该是用大幅面的CO2 ...

是的,所以后面没有投入更多精力和软妹币进去,毕竟是业余玩玩而已

网友:
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思路挺好的

网友:
我还有个方案一直没有实施,就是把激光打印机的激光头换成楼主那种激光头,把硒鼓去掉,那样就直接可以打印pcb了,而且精度和速度应该很不错

网友:
绝对是高大上

网友:
激光焦点调整时,寻找容易吗?

网友:
楼主上个整体的图看看,另外如果用黑油是不是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很有启发

网友C:
有谁实际操作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个10600nm激光,就可以制造激光pcb加工设备了

CO2激光器输出波长:10.6μm=10600nm
难道楼主用的不是这种激光器?

//----------------------------

还真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谁实际操作过了没?

这个以前无机酸很有研究,不过很久没见到人了
自从那次从她微博回来

网友:
还要腐蚀?那我还不如电熨斗热转印呢
精度再高就打样

网友:
楼主哪里的?近点话上面膜拜

网友:
不错,值得尝试!

网友:
感光油墨/感光干膜+蓝紫色激光,激光功率要求不太高,100mW足以。烧过的部分会固化,我自己试过,不过手头的激光管聚焦不太好,线条比较粗。还有就是刀路拐弯的地方或者结尾的地方,由于激光停留的时间比较长,曝光的点会大一点点,必须做一些优化,比如给激光管加个功率控制,自动根据当前走刀速度改变功率。
貌似见别人也这么干过,效果比我的好很多。
我发现自己跟以前相比,折腾心少了太多。。。

网友:
CO2 激光器 太难将光路聚焦,光路非常复杂的。 当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一不小心要出人命的。

网友:
那可以买个激光雕刻机 1K元左右 直接雕刻自喷漆   那会简单很多  直接雕刻 清洗 腐蚀 清洗 装元件

网友:
很好有想法。我想试一下。

网友D:
好奇为何不用雕刻机直接雕刻pcb
,而且一次性打好孔

网友:
有时间我也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奇为何不用雕刻机直接雕刻pcb
,而且一次性打好孔

雕刻机文件需要转G码 (这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的) 另直接雕刻需克服  电路板不平整问题  (好像有解决了 ) 二 雕刻速度不快  三 雕刻声音有些地方不一定允许 四 雕刻机使用不好会短刀  就是使用好  整天对着铜皮  不知寿命如何 最好也是经常需要磨刀?  所以这个如果可行的话 用激光雕刻  (我有看过  基本基于于打印机的输出原理)速度快  文件可以输出到coreldraw 就可以了 就是腐蚀麻烦些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奇为何不用雕刻机直接雕刻pcb
,而且一次性打好孔

估计 应该是 激光功率太小 ,无法切割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精度达不到。你试试看能不能到0.15mm的间距

说的有道理,我一般0.25宽度0.25间距下直接刻出来凑合着用,如时间不是很急,,还是常规打样较好,价格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雕刻机文件需要转G码 (这不是每个人都会使用的) 另直接雕刻需克服  电路板不平整问题  (好像有解决了  ...

雕刻这事熟能生巧,其实雕刻的东西主要是验证下画的板子的尺寸及元件布局是否合理,如客户催得急的,也不妨直接先用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