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IC18创建长度超过256字节数组的方法

楼主(2014-11-06):
编译环境:MPLAB C18 C 编译器。

默认情况下, MPLAB C18 假设对象不超过存储区边界。 要安全使用大于 256 字节的对象,需要执行下列步骤:

例如我需要在PIC18f25k80中想创建一个空间大于256的数组,串口接收缓存数组UartRecBuf[768]。

第一步:在程序中,用伪指令#pragma udata或#pragma udata将对象分配到恰当的段。

#define UART_REC_BUF_LEN        768

#pragma udata buffer_uart
u8 buffer1[UART_REC_BUF_LEN];
#pragma udata

第二步:定义指针访问对象。

u8 *UartRecBuf = &buffer1[0];

第三步:必须在链接描述文件中创建一个跨越多个存储区的区域。

文件地址:安装目录\v3.45\bin\LKR\18f25k80_g.lkr

DATABANK   NAME=gpr0       START=0x60               END=0xFF
DATABANK   NAME=gpr1       START=0x100             END=0x1FF
DATABANK   NAME=gpr2       START=0x200             END=0x2FF
DATABANK   NAME=gpr3       START=0x300             END=0x3FF
DATABANK   NAME=gpr4       START=0x400             END=0x4FF
DATABANK   NAME=gpr5       START=0x500             END=0x5FF
DATABANK   NAME=gpr6       START=0x600             END=0x6FF
DATABANK   NAME=gpr7       START=0x700             END=0x7FF
DATABANK   NAME=gpr8       START=0x800             END=0x8FF
DATABANK   NAME=gpr9       START=0x900             END=0x9FF
DATABANK          NAME=big0          START=0xA00                   END=0xCFF                PROTECTED

第四步:
必须通过在链接描述文件中添加 SECTION 伪指令,将对象所在的段 (在第 1 步中创建)分配到新的区域 (在第 3 步中创建)。

文件地址:安装目录\v3.45\bin\LKR\18f25k80_g.lkr

SECTION      NAME=buffer_uart         RAM=big0

网友:
少用,长知识了。谢谢!